什么备份软件可以将硬盘一个分区备份到隐藏分区内,无须运行ghost,开机按Fx即可恢复

楼主(2010-12-23):
在联想服务站看到的,最终效果就是,开机按F2,进入备份/恢复界面。在win下看不到备份的数据,可以在win下格式化硬盘也不会弄丢备份数据。
就是很多品牌机出厂做的一键恢复。
请教一下,这软件哪里有?现在我的备份数据还是ghost的,需要先引导到DOS才可以用ghost,麻烦

网友:
这要bios支持吧,难道你要刷bios?

网友:
不需要bios支持,只要软件更改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有很多一键恢复工具可以实现的,不过有的不是放在隐藏分区里面罢了.

网友:
有个叫“一键还原精灵”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acronis trueimage
Acronis True Image 使用教程 2008-01-01 13:21
首先,这个软件的备份和恢复完全是在Windows下进行的,不像Ghost,还需要重启动到DOS下,所有的备份和恢复工作都不需要重启动系统,尽可能不影响用户的工作。另外,由于使用了特殊的技术,因此如果软件要备份的文件你正在使用的话,那也完全没有关系。   其次,这个软件可以在硬盘上开辟一块用于保存备份文件的名为“Acronis 隐藏区”的隐藏分区,这个分区无法直接看到,而且一般的病毒也伤害不到,甚至格式化也伤害不到。只有在运行恢复程序的时候(可以是从Windows下,也可以是用恢复软盘或光盘引导,也可以在启动的时候按F11键)才可以看见,这样就最大可能的避免了备份文件被无意删除或者病毒破坏。只要不是硬盘发生了物理上的故障,都可以恢复。
  再次,安装这个软件后只要在电脑启动后按下F11,就可以自动运行恢复程序,并从“Acronis 隐藏区”中保存的备份文件中恢复出恰当的备份。
  Acronis True Image 有多种版本,不同的版本对应不同的操作系统。现在的所有版本都有“Acronis 隐藏区”和F11的一键恢复功能。本文以 Acronis True Image 9.0 Build 2323 繁体零售版为例说明。 .....

谢谢2楼, 好像真的很厉害的软件

楼主:
如果将备份文件放置到硬盘上的可见分区内, 则有被病毒破坏的可能, 例如曾经的"熊猫烧香"就把gho文件破坏,很讨厌很讨厌的病毒.
如果放置到win下不可见的分区内,就可以抵挡相当多的病毒. 除非病毒在硬盘引导区活动, 那就算倒霉

网友:
我现在一般都在pe下做系统,挺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
那你还不如刻成盘,神也无法感染当然要妥善保存

网友:
一键还原精灵也很不错。可以考虑

网友:
以前查看过联想一键还原功能,就是 一件还原装机版, 此版本将在硬盘上划分出一个隐藏的分区,用来存放备份备份文件,这个备份文件将相当安全,不惧怕任何病毒的破坏。恢复系统就是在开机时按F11键。
请下载 一键还原精灵装机版 8.20

网友:
还原软件 还原卡类的东西~~~~

网友:
一键还原。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好,感觉容易误操作,我还是觉得用启动盘进DOS搞比较好,差不了几分钟。

网友(2011-01-25):
我的HP自带的还原在隐藏分区里,被我找出来格成FAT32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