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有没有哪位兄台用过群创的8寸屏型号AT080TN52它的VGH,VGL,VCOM用什么芯片驱动

楼主(2010-12-24):
有没有哪位兄台用过群创的8寸屏型号AT080TN52它的VGH,VGL,VCOM用什么芯片驱动?tps65150行吗?

网友:
那是屏驱动的高低压和common电压,你按他要求的电压给就可以了,纹波尽量小就好了。
随便个dc-dc升压ic就可以搞定这三个电压了。

楼主:
可是这个屏的Vg,Vl的供电顺序有要求,如果普通的DC DC供电顺序不好控制,fp5138同时输出正负电平吗回复【2楼】matthew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