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在高速运行的电机速度能急速地平稳下降!

楼主(2010-12-24):
一个电机在高速运行的情况下,如何能将电机在短距离中使速度下降到低速运行。

因为惯性的问题所以电机不能一下子下降,如果利用杀车的话又会如急速停止,如果空转电机的话因为惯性的问题,还是不能在限定的距离之内达到理想的速度。也就是我想从5000转急速下降到600转,应该用什么办法比较有效呢?

网友:
短路电机的线可以刹车,试试用PWM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电机在高速运行的情况下,如何能将电机在短距离中使速度下降到低速运行。
因为惯性的问题所以电机不能一下子下降,如果利用杀车的话又会如急速停止,如果空转电机的话因为惯性的问题,还是不能在限定的距离之内达到理想的速度。也就是我想从5000转急速下降到600转,应该用什么办法比较有效呢?

刹车控制。

汽车也可以用刹车让转速从5000转快速降到600转。。。

网友:
电子刹车,
你可以做个试验,无刷电机不上电,拨动转子,你发现很轻松,但你把3跟相线用手短接在一起,你会发现,转起来非常费力,这个过程都不用上电,有个无刷电机就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速运转的时候,尽量不要突然用短路三根线的办法。要在母线间配置刹车电阻,把电机机械能转换为热能耗散掉。如果高速下直接短路三根电机相线,一是电机会剧烈跳动,对整个系统产生破坏,二是大量的热能耗散在电机里面,会烧坏线圈。

楼主:
不知道以下的这种方法对电机和电路系统有没有影响呢!

上桥的三个管子截止,而下桥任意两个管子也是截止的,只导通下桥任意一个管子。那这样的话对电机的影响大吗!有没有朋友这样试过!

网友:
期待熟手来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见MAXON公司Urs Kafader著:《The selection of high-precision microdrives》

第一个图,角速度代表负载实际运行方向,角加速度分别电机电流扭矩方向
角速度与角加速度两轴围成了4个象限,分别代表:
1:运动速度正向+电流扭矩正向=系统正向加速
2:运动速度正向+电流扭矩反向=系统正向减速
3:运动速度反向+电流扭矩正向=系统反向加速
4:运动速度反向+电流扭矩反向=系统反向减速

类似航模及四轴之类的M8电调,是典型的1Q控制器,就是说它只能正向控制电流占空比
实际上动态环境下负载的转速并不是正比于输入占空比,比如占空比10%时1000RPM,100%时10000RPM
如果输入从10%突变到100%,转速会迅速上升到10000RPM,但如果系统在10000RPM时,占空比突然降低到10%
转速不会迅速跌到1000PRM,需要经过很长的过程,这个时间取决于电机转子及负载(螺旋桨)质量大小、形状分布、系统阻尼
1Q控制器可以近似的做到线型,一般可通过实验测得各个工作点,然后用占空比:缓加/快减的方式来模拟输入与输出的线性关系

4Q控制器是允许工作在4个象限的,在24象限,负载惯量类似于工作在发电机模式,会产生感生电动势
并且方向与输入是相同的,这样就要求系统有吸收能量的功能,结果就是造成输入总线电压升高,或者变成开关器件升温。
对于大惯量负载做高精度控制时,专业控制系统,应该有专门的吸能电路或设备,比如功率电阻、甚至机械摩擦盘(刹车盘)。
一些纯电动车或油电混合车辆还有蓄电设备来吸收减速能量,也是这个原理。

仅仅一个无刷电机控制器,要做的专业,需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6个开关MOS管
还有很多问题,并且这些都有物理建模来支持的,能想到这一层就说明不是一个浮躁的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