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sd卡启动wince?

楼主(2010-12-24):
请问如何用sd卡启动wince?

网友:
bootloader里面写SD卡驱动,把wince下载到RAM(SDRAM或DDR RAM)里运行

楼主:
我现在就是没法进入wince wince有一个应用但是没有进入wince的入口 我怎么才开机直接进入wince系统中

网友:
简单启动WINDOWS CE5.0内核的方法。
1、安装好设备USB驱动,准备好BOOT.NB0文件。
2、打开USBboot烧录

执行烧录BOOT.NB0命令
USBOOT:>nprog 0 boot.nb0 0 0–n

USBOOT:>nprog 256 cartoon.bin 0 0-n

二、将nk.nb0复制到SD卡中,将该SD卡插入设备的SD插槽
重新启动设备即可。

BOOT.NB0是引导程序

CARTOON.BIN是开机动画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