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运算的项目8bit单片机胜任不了吧

楼主(2010-12-24):
用32位的ARM?

网友:
要不用电脑计算吧.

楼主:
你们。。。。。你们。。。。。。。。。

网友:
可以运算,把它化成整数再来运算,自己要有很好的设想能力,
不能怪8位单片机,只能怪自己。

网友:
就像做多字节乘除法,用加减就搞定了

网友:
可以运算,看下速度能不能满足要求。 浮点,开根号……

网友:
如果有MAP到内存地址空间的浮点运算单元,也不是不可以。

相当于8Bit MCU往里发数据和运算指令,etc。

网友:
首先弄明白浮点跟定点运算的区别,浮点运算可以转为定点运算,定点运算可以转为整数运算,不要说8位机,就是4位机也能做浮点运算,关键是看项目中实际要求的运算速度。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3677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indy__xp&bbs_id=9999

这里有些浮点运算的资料

楼主:
明白了,自己能力的问题。但为了项目快速进行,还是选用32位的片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