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工具与环境温度视窗(c语言的下位机程序与MFC的上位机串口程序)

楼主(2010-12-24):
简单地从单片机上实现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程序是远远不能满足应用要求的,于是,就想从单片机上实现DS18B20的c程序,再将采集到的数据实时地发送给电脑作出相应的处理,后来就用c++实现。

  先用单片机实现DS18B20的C程序,再结单片机串口通信,将DS18B20的温度数据以ASCII码的格式以七个字节为一组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单片机以一定的时间间隔读取DS18B20的温度数据,之后再发送给电脑,如此循环下去即可,对于下位机的程序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上位机(电脑)的程序实现起来就有相当的难度了(对我来说),原来想过用C语言来实现,不过我所用的电脑不能实现图形界面的编程,只要是涉及到图形界面的程序就会黑屏,甚至假死,无奈之下只有学习c++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直到今天也总算实现了这个当初的既定目标,用MFC来实现。

   通过修改HistogramCtrl这个类来实现温度折线的描绘,类似于电脑的任务管理器中的CPU使用记录的曲线。看下图1:
这个是界面 (原文件名:001.jpg)

   对于电脑串口功能的实现我选择了MSComm控件,实现起来还是相当方便的。只要接收缓冲区内有7个字节的数据时就会产行OnComm事件,这时就可以接收来自单片机的数据和处理了。
   后用为了功能扩展的原因,花了些时间把这个程序的串口功能加强了不少,基本上满足了串口工小工具的要求并对界面做了一些美化。
这个是下位机单片机程序:下位机程序,用KEIL uvision 4编译ourdev_606834HO54AQ.zip(文件大小:38K) (原文件名:testds18b20.zip)
这个是上位机程序(vc6.0):上位机程序,用Visual c++6.0编译ourdev_606837GR2ZEK.zip(文件大小:129K) (原文件名:LinuxLanScomm.zip)

  如果按下“关闭曲线就是下面的界面”:

  按下“开始采集”,上位机就向下位机发送十六进制的0xff,此时下位就开始采集温度并通过串口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按下“关闭采集”就发送0xfe,下位机就停止温度转换。
  更多程序的说明请进:http://tianshawuming.blog.163.com/

网友:
顶下。楼主打车我问下.MFC是什么东西呢?VF吗?
上位机你是怎么的呢?你从学到做这个出来用了多久呢?要什么基础吗?0基础可以吗?我也很想学,但是不知道买什么书,你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MFC(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是微软公司提供的类库(class libraries),以C++类的形式封装了Windows的API,并且包含一个应用程序框架,以减少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工作量。

上位机是指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是PC,屏幕上显示各种信号变化(液压,水位,温度等)。

我是在7月份0基础学C++的,一个月学C++基础,8月份学MFC,到九月就开始按触串口编程并一边学单片机C语言,全过程都是自学。

我并不买书,只是在网上和图书馆找资料。

网友:
测试下!!谢了!

网友:
C++学一个月 MFC一个月 就能有如此水平了 真厉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话的说,学vb两天就能这个水平
vb对付这些小的控件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mfc(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是微软公司提供的类库(class libraries),以c++类的形式封装了windows的api,并且包含一个应用程序框架,以减少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工作量。
上位机是指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是pc,屏幕上显示各种信号变化(液压,水位,温度等)。
我是在7月份0基础学c++的,一个月学c++基础,8月份学mfc,到九月就开始按触串口编程并一边学单片机c语言,全过程都是自学。
我并不买书,只是在网上和图书馆找资料。

牛×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哈哈,我同学来的,我要向你学习了

网友(2011-03-04):
&蓺  22.63 ?&蓺  22.56  22.56悞抮 ?&┎ ?&┎  22.69  22.69悞抮彩 ?&墒 ?&墒  22.69悞抮彩悞抮彩 ?&墒  22.69  22.56悞抮悞抮 ?&┎  22.56  22.63

串口发送到PC结果中,有乱码.不像楼主的那个整齐. 是不是我的12M晶振.和代码中的11.5M不一样?

网友:
我选择了7字节,能画出曲线.就是不连续.温度22.56 之间有乱码.

网友: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为1(10位异步收发) , 串行允许接收
                //SM0=0;
                //SM1=1;
                //REN=1;
        TMOD = 0x20;                 //定时器1 工作在方式2
                PCON = 0x80;  //SMOD = 1; 波特率加倍
        TH1 = 0xf3;                 //0xfd波特率 9600bps fosc="11".0592MHz   0xf3为波特率 4800bps .可能是我串口转USB问题,9600bps,取7字节不正常
        TL1 = 0xf3;
        ES = 1;                         //开串口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工作
        EA = 1;                         //开总中断
}/*

修改串品速率后,上位机取温度正常.在此感谢楼主无私分享代码!

网友(2011-05-05):
求上位机下位机测温度程序

网友(2011-10-25):
MFC看的我迷糊啊,mark

网友:
不错;
其实有个 串口猎人 的软件挺好使得,虽然不是全部如意,一般还是可以的,功能也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重新设置一下单片机的波特率

网友:
楼主,这个软件的表格绘制的坐标怎么改啊 mfc的函数看了半天也没看懂 这个坐标太大了  我想改成只显示20到30的 怎么改啊

网友:
正在做温度曲线的上位机,学习下了。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3-05-06):
收藏了,,没有下位机做测试,,楼主好厉害

网友:
够历害的.牛人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