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图标变成未知文件

楼主(2010-12-24):
我的电脑的C盘的图标变成未知文件,我的电脑装了两个系统,C盘中是win7,G盘是XP,在XP下,C盘的图标是一个未知文件,但不影响正常使用,在win7下,所有盘的图标都正常。请问应该怎样修复?

网友:
查看 autorun.inf 文件,可能会隐藏的,ICO=xxxx.ico
通常是解压软件到根目录上了,或者是U盘病毒(杀毒后此文件不属于病毒,将被保留,直接删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