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模块无法设置DNS地址,总返回错误,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24):
SIM900 模块无法设置DNS地址,总返回错误,可能是什么原因
AT+CDNSCFG? PrimaryDns: 0.0.0.0
SecondaryDns: 0.0.0.0
AT+CDNSCFG="211.136.17.107" ERROR
重试N次也不行,

网友:
我在重庆用重庆移动的卡,直接CMNET上网。也没设置DNS也可以解析域名成IP的呀,包括花生壳的也行。

网友:
楼主AT+CDNSCFG="211.136.17.107" ××××。后面应该还要有个端口吧!你不加端口好像不行,你加个端口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