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来讲讲最新UCGUI的圆角窗口和皮肤的实现原理!!

楼主(2010-12-24):
这两天去EMWIN那里看了下,现在的UCGUI/EMWIN可以支持圆角的窗口和皮肤了,真是太令人流口水了!!
各位高手有谁可以对这两种功能的实现并结合UCGUI现有的代码,谈谈想法!
特别是皮肤的实现真是个好东西!唉!只有眼馋的份!

噢还实现了Alpha混合的半透明效果!上传几个图片看看!!

网友:
圆角实现不难,只要在矩形的四个角画圆弧就是。

楼主:
呵呵,不会这么简单的吧,你的上层窗口画弧了,那底层的背景窗口有关圆角的某些部分就得显示出来,如果不是从剪切方面去处理,
那只有让所的圆角的窗口都是透明的,这样可以直接在WM_PAINT画弧了,但如果这样效率是太差了,我看了下评估
的测试代码貌似不这样做的!!

楼主:
不过我倒是想到一种方法可以实现圆角窗口,而且不用设置此圆角窗口为透明属性。
我的想法如下:

如果窗口不是矩形的话,那它的导角应该是知道的,可以根据这个导角计算出一个小矩形(A)每次
在绘画这个圆角窗口时都要先无效它的父母重绘这个矩形(A),然后也画这个圆角的窗口,这样不用
改代码就可以了!

各位怎么看!!

网友(2011-04-08):
LZ最终实现到哪步了?

楼主(2011-07-13):
呵呵,最终还是得使用UCGUI提供的透明属性!
即设置窗口透明属性,直接画圆角。

不知各位有没有搞半透明效果的!!

楼主:
不过透明半透明的效果太耗时,对于像STM32F103x的MCU
驱动TFT感觉还是有些吃力,最近想搞个STM32F2用120MHZ
的速度来跑UCGUI!

不知用来做TFT显示效果如何?

网友A(2011-08-19):
本人经过一个人礼拜的努力,终于通过修改剪切过程实现了圆角窗口,不需要设置透明属性,大家只要修改WM.C就可以了,等有空了把源码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明天先发几张截图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结果如何,怎不见源码发上来!!

网友A:
先上传一张图片 ,源码等忙完项目整理一下上传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另外问一下3.98中加入的jpeg是什么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jpg图片解码并显示

楼主(2011-10-14):
回复 网友A:
不知这个BUTTON是用图片做的背景,还是Alpha混合做的!

期待你的圆角窗口的实现原理!

网友(2011-11-30):
不错,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2012-07-17):
楼主的问题俺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
期待后面的过程

网友(2013-05-14):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倒是想到一种方法可以实现圆角窗口,而且不用设置此圆角窗口为透明属性。
我的想法如下:

在ucGUI 中,好像是当前有效窗口第一个绘制,然后是父窗口和父窗口的同胞窗口,那怎么做到最后绘制这个圆角?

网友:
UCGUI的圆角窗口是通过MEMDEV设备来实现的,也就是说窗口圆角的部分绘图是使用MEMDEV来绘,
完成后再做窗口其它的部分的绘图。这种方法避免了使用透明窗口时,当无效透明窗口其父窗口也得重画。

如果UCGUI即支持即时剪切域生成,也支持类似MINIGUI的剪切域产生方式,就无敌了!
这样可以根据内存的大小来提高性能!

网友(2013-06-17):
记下,正好用的上,谢了

网友(2013-08-02):
引用 网友A:
先上传一张图片 ,源码等忙完项目整理一下上传

请问下,你们的UCGUI的空间圆角怎么实现的呢?有这部分的代码吗?

网友:
等这帖子下文很久了,感觉被“耍”,哈哈

网友:
说好的源码呢?

网友(2017-05-08):
引用 网友A:
先上传一张图片 ,源码等忙完项目整理一下上传

谢谢你给我们指了一条路

网友(2018-10-31):
引用 网友A:
本人经过一个人礼拜的努力,终于通过修改剪切过程实现了圆角窗口,不需要设置透明属性,大家只要修改WM.C就 ...

可以提供代码吗?有偿也行.可以的话站内消息联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