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库制作详细教程》,同时奉上找到的几篇关于国标字库的一些编码有关资料!---请波仔

楼主(2010-12-24):
记得以前弄字库时,一次次的操作不对,总得不到字库,然后就放下了。后来在做人脸识别时,突然脑子一闪,原来是这样操作的,呵呵,终于生成了自己想要的字库!!唉,看来菜鸟就是菜鸟。于是就把这个过程记下来,整理成笔记,看到论坛里也有不少网友弄不对的,就把这个笔记放出来,给那些和我一样的菜鸟分享一下该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
    由于这些操作属菜鸟级的,所以,请高手们高抬贵手,看了之后不要说这么笨,这都不会,或者会了的就不用看了。
    因为就是波仔的一个方法,所以请波仔进贴授权,如果波仔不同意,请armok删贴。

                                                  《字库制作详细教程》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到字库,平时用到字库一般是把用到的汉字用取模软件按照自己的取模方式得到汉字的编码数组,然后把这些编码放在单片机的Flash里,用时调用出来显示。但是如果我们要用到很多的汉字时,这种方法就不可取了,占用太多的Flash空间,然后我们会想到把字库放在SD卡或者是U盘里,用到时再从存储介质里读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显示很多汉字。

    下面是字库的制作方法,首先感谢一个人,就是本坛的章其波大虾,其实就是他的一个贴子里的方法,只是他那个太专业了,一般的人看得不是很懂,所以我把它整理成了这个图文并茂的,方便各大网友,也是方便自己查看。

    1、首先,好比起房子,得有源材料,用到以下3个文件:
        (1) 取点阵Mold.exe
       (2) ziku.txt
       (3) ziku.exe

        取点阵Mold.exe 是“牧马字模0.84测试版”取模软件
        ziku.txt 是按顺序写有8178个汉字和字符的txt文档
        ziku.exe 是一个小程序,配合“牧马字模0.84测试版”生成bin文件

    2、打开“牧马字模0.84测试版”取模软件,其界面如下所示:

    3、在工具栏处点“打开”按钮,打开ziku.txt文件,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想要的取模方式,然后点工具栏上的“输出”按钮 并等待其完成,完成后会在取模软件所在路径生成了一个temp.txt文件,修改这个文件名,比如现在我是按照“宋体、点阵数为16、字重为4、取模为为16*16、对齐设置为左上、方向设置为横向取模,高位在左”的方式来取的字模,也就是我平时TFT常用的一种字模,改文件名为st16x16.txt 。

    4、为了生成的方便,我们在D盘根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名称就叫ziku吧,然后,把ziku.exe 和 st16x16.txt复制一份到这个文件夹里。

    5、打开命令窗口:“开始”->“运行”->“cmd”,如下图所示:

    然后用cd命令进入到我们刚刚建的ziku文件夹下,输入命令如下图所示:

    6、输入命令,生成字库文件,输入命令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输入这样的命令,如果大家对main函数参数argc和argv有所了解的话,即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这一主函数,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第一个参数是命令行输入参数的个数,第二个参数则存储了所有的命令行参数,前面我们已经用 cd命令进入到了ziku文件夹下,接着我们输入了两个参数:
ziku.exe st16x16.txt
则,argc的值是 2,argv[0]是" ziku.exe ",argv[1]是" st16x16.txt "。我没有看到波仔的程序是怎么写的,但可以猜到,给入的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用来生成字库用的编码数组。

    回车,然后程序会在ziku文件夹下生成一个名称固定为ziku.bin的字库文件,

    为了区分,把这个字库文件修改名称为st16x16.bin 。到此,字库已经制作完成,把它放在SD卡或U盘里,供单片机调用就行了。
    上面是生成我想要的取模方式的字库,如果想要别的取模方式的字库,参照上面的方法,在取模软件取模时选择你想要的方式,别的步骤大致相同,就可生成适合你用的字库文件了。
    享受你的成果吧!

整理成的笔记(已打成PDF):
字库制作详细教程ourdev_606856GXKJA1.pdf(文件大小:158K) (原文件名:字库制作详细教程(Release).pdf)

笔记中用到的源材料:

下面是一些以前找到的有关国标编码的资料:
GB2312编码规则:
汉字编码表示与显示:
区位码、汉字交换码和汉字机内码的概念和关系:

楼主:
armok这里排版还真有点费力,弄了好一段时间。

网友:
楼主圣诞快乐,学习了.........

网友:
科普工作不错,楼主圣诞快乐

网友:
很好,我这正好有块无字库的12864

网友:
感谢LZ的辛勤劳动

楼主:
波仔可能没空啊

网友:
圣诞新作力挺楼主辛苦了

网友:
正需要,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圣诞新作力挺楼主辛苦了

呵呵,这是波仔的方法,我只是整理成菜鸟版的方便和我一样的入门者而已。

网友:
没有unicode的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了,要是上次做电赛时候有这个就好了

网友:
请问LZ,我按照你的做法,生成了st16x16.txt,但是有下面的错误

网友:
mark回复【36楼】kyughanum 初级玩家

你文件名输入错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rk回复【36楼】kyughanum 初级玩家
你文件名输入错误了

仔细看了一下,我上面那里确实是错了!上面那个只是随便截个图,就是那样的错误指示!后面我发现,文件夹中只能有ziku.exe,st16x16.txt这两个文件,才能执行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mark回复【36楼】kyughanum 初级玩家
你文件名输入错误了
仔细看了一下,我上面那里确实是错了!上面那个只是随便截个图,就是那样的错误指示!后面我发现,文件夹中只能有ziku.exe,st16x16.txt这两个文件,才能执行成功

如果就是那样的错误提示,而你保证文件夹内有ziku.exe,st16x16.txt这两个文件的话,那说明你肯定是输入有错,而不关文件夹里是不是只有那两个文件的事哦。呵呵,检查看清就可以了。

楼主:
不过不管怎么样,生成了想要的字库就好:)

网友:
标记,有空再试一下!

网友:
太谢谢楼主这份资料咯~~

网友(2011-03-03):
高通出了个字库芯片,有渠道的说说用这个芯片是否划算。

网友:
收下,以后用得着!

网友(2011-04-08):
不知道生成的字库文件如何使用,请楼主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2011-05-28):
太感谢啦!!
一直在寻找!!

网友:
一般习惯直接使用完整字库,或者顶多删除后面空白区域
写程序方便

网友(2011-08-11):
强势!正想弄此,看看,借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制作字库全过程.. ..

网友:
果断马瑞卡!

网友:
打个记号,以后需要时好找

网友:
正在学这个,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1-10-01):
值得学习,以后整整

网友:
果断马克

网友(2011-11-09):
留个号!回头试试!

网友:
现在才发现这个好东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成果,学习学习。

网友(2012-01-07):
正需要,mark先

网友(2012-03-30):
楼主,我爱死你了!我顶!

网友(2012-06-06):
附件下载不了啊,急求附件,LZ或者各位有的可以发个么648529054@qq.com

网友:
mark 正在学在字库

网友(2012-12-29):
通俗易懂,资料完整,学字库必备。

网友:
按照楼主提供的文件,取模方式不如pctolcd这个软件多,最终我是参考楼主的方法,但是用pctolcd这个软件做的字库,一样可以用,谢谢楼主好人

网友:
另外有个问题,如何从这里面读取ASCII字符?

网友:
知道原因了,在GB2312中,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采用全角字符形式存放的,如果想要显示半角的ASCII,这个应该是无法实现的哦?

网友:
好的工具,标记一下!另询问,如何找到自己的标记?

网友:
拣便宜来的,谢过。

网友:
留下!菜鸟学习了~之前直接找到人家做好的bin 文件,就没花心思自己搞,先收下,有用

网友(2013-09-11):
不得不说为神贴

网友(2013-12-10):
好像暂时没用到这一块,先Mark备用。感谢LZ!

网友:
正需要,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2014-01-20):
很好的资料,让我了解汉字机内码,解决了液晶显示中文的底层驱动的一些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