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维图转成G代码加工

楼主(2010-12-24):
请教一个问题,用Solidwork画的的三维图,有没有软件直接把它转换成G代码,然后用雕刻机加工出来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好,也想知道?

楼主:
顶一下,请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好像solidwork,pro/e,ug等3D软件自带的一个模块有G代码转换功能。
没用过这功能。

网友:
solidworks有插件 solidcam和camworks

网友:
把你的3D图转IGES文件格式,QQ:914101481  联系我。我之前专做CNC编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lidworks有插件 solidcam和camworks

能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2-07-27):
转成IGS或sti格式输出,然后在精雕或artcam导入即可生成刀路输出

网友:
刚打开ArtCAM查看,打开文档格式中没有IGS和STI这两种格式

网友:
如果有雕刻机,也不会用,先学习。

网友(2014-03-01):
slic3r is u need

网友:
十八楼这么像何云伟啊 我去

网友:
生成step模型,导入artcam 也能出刀路

网友:
有雕刻机新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