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疯了,nrf24l01发送数据就是不成功,代码如下,请高人指导一下,用的是Atmage8

楼主(2010-12-24):
//spi标志
#define                 SPE                             6
#define                        SPR0                                0
#define                        MSTR                                4
#define                        SPIF                                7

#define                 DD_MOSI                         3
#define                 DD_SCK                          5
#define                 DD_SS                           2
#define                 DD_CSN                          0
#define                 DD_CE                           1
//****************************************IO端口定义***************************************
//#define NRF24L01_MISO          PB4  //输入0
#define   Hign_24L01_MISO    PORTB|=(1 << 4)
#define   Low_24L01_MISO     PORTB &= ~(1 << 4)
#define   Read_24L01_MISO    PINB & (1 << 4)

//#define NRF24L01_MOSI         PB3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MOSI    PORTB |= (1 << 3)
#define   Low_24L01_MOSI     PORTB &= ~(1 << 3)
#define   Read_24L01_MOSI    PINB & (1 << 3)

//#define NRF24L01_SCK    PB5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SCK    PORTB |= (1 << 5)
#define   Low_24L01_SCK     PORTB &= ~(1 << 5)
#define   Read_24L01_SCK    PINB & (1 << 5);

//#define NRF24L01_CSN       PC0       //输出1
#define   Low_24L01_CSN     PORTB &= ~(1 << 2)
#define   Hign_24L01_CSN    PORTB |= (1 << 2)

//#define NRF24L01_CE         PC1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CE    PORTC |= (1 << 1)
#define   Low_24L01_CE     PORTC &= ~(1 << 1)
#define   Read_24L01_CE    PINC & (1 << 1)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include "..\include\includes.h"

unsigned 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nsigned 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MS;i++)
        for(j=0;j<1141;j++);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Low_24L01_CE;    // chip enable
        Hign_24L01_CSN;   // Spi disable
        Low_24L01_SCK;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date)
{
        SPDR=date;
        while(!(SPSR&(1<<SPIF)));
        return SPD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nsigned char SPI_Read(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reg_val;
        Low_24L01_CSN;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Hign_24L01_CSN;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nsigned int SPI_RW_Reg(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int status;
        Low_24L01_CSN;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Hign_24L01_CSN;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nsigned int SPI_Read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uchars)
{
        unsigned int status,uchar_ctr;
        Low_24L01_CSN;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Hign_24L01_CS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nsigned int SPI_Write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uchars)
{
        unsigned int status,uchar_ctr;
        Low_24L01_CSN;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Hign_24L01_CSN;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Low_24L01_CE;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0);        //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Hign_24L01_CE;
        Delay(200);//注意不能太小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sta;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0x40)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RX_DR==1?
                {
                        Low_24L01_CE;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Low_24L01_CE;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Hign_24L01_CE;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2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ta;
        Io_Init();
        spi_init();
        init_NRF24L01();
        Delay(600);
        //printf("fa song shu ju:");
        while(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Delay(600);
                sta=SPI_Read(STATUS);
                while(sta&0x20)
                {
                        PORTD |= (1 << 7);
                        Delayms(1000);
                        PORTD &= ~(1 << 7);
                        Delayms(100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Delay(600);
                        }
        }
}

楼主:
补充问题:IRQ引脚发送完成变低,但是读回来的状态不对

网友:
把自动应答关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