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大家要开发avr的东东,要注意了。双龙的avrisp下载器不适用于win7 64位机 处理器I

楼主(2010-12-24):
双龙的avrisp下载器不适用于win7 64位机 处理器I系列的机子。
今天特意问了双龙的技术,总算把驱动什么的装上了。此时杯具又开始了
现象1:点击复位有反应。单独点击擦除,也可以,
现象2:下载程序,下载进度条有点反应后,便显示失败。
现象3:只接下载器,不接外设,居然显示完成。

后咨询双龙的技术,说I5的处理器兼容性不好。杯具!!
后来说你买II带吧,二代的没问题的。
如果大家要开发avr的东东,要注意了。

网友:
木有这么高级的电脑呀

网友:
用xp的飘过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两台宏碁还在那放着呢,算是今年采购的一大失败。

楼主:
问了二代的下载器,双龙的 。要380大洋,多了jtag的功能。

网友:
我用联想的笔记本,处理器是CORE I3的,XP系统都用不起双龙的下载器。

楼主:
大家把用到的下载器和电脑系统不兼容的都列出来,能给后来者提供不少帮助,欢迎留贴!!!回帖光荣,不回帖也不可耻!!

网友(2011-03-12):
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双龙也是建议买二代产品。我就不明白了,这问题双龙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估计是为了卖二代的产品吧。鉴于此,我决定不买双龙的,买的其它牌子的了。

网友(2011-04-14):
我的I3处理器,装XP和win7均不能用,后来买了智锋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近期准备换机器的小心了,要有用两台机器的心理准备。

网友:
to:【8楼】 hxlwb  请联系我,我能远程看看怎回事吗?我的qq337543831

网友:
我已经搬了台旧台式机放办公室专门写片子用,挺好用的。看到你想解决兼容性问题,我就抓张图,发出来。没准你解决了,那你们的下载线适用的范围就更宽了。既然说到这了,我就多说几句,也许对你解决和我这类机器的兼容性问题有帮助。首先两种方式机器都能正常发现设备并安装驱动,然后我写mega8的片子,如果代码比较小,有一定的几率写成功。如果代码比较长(我测试的一个代码7K多),大多数出错(见下面的图片),很偶然的一次会成功。成功的时候,程序可以运行,出错的时候程序前部分可以运行。

网友:
下面分别是我机器上插入ZF-008+后和插入前的设备列表,win7 32位 家庭普通版。在这个机器上XP系统由于也不能用,已卸掉,就没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第一张图中,插的是mega8L芯片,已提前把熔丝配置为内部8M。新片子选择预写熔丝,以及调慢速度后,情况一样。mega8和mega8L及mega8均试过,我手头没其它型号的AVR直插芯片,所以就试了这几个。希望你们能做的更好,那样大家就方便了,我也可以把那台台式机继续扔到仓库里。说不定你们还是第一家不增加硬件,就把这问题处理了的公司。技术可以和电脑的发展同步了。

网友:
给我留个信箱,我修改下软件,看看能不能解决?谢谢!

网友:
我们是用自制的stk500v2兼容下载器(PL2303+mega16),软件用avrdude,系统32位或64位debian/ubuntu linux,一直很好用,不管破烂的赛扬还是最新的i7电脑。

网友:
我在win7 x64的机子上面装虚拟机搞开发的

网友A:
现在问题好像出在usb ehci接口的芯片的驱动兼容性。与win7没有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快啊,好吧,既然你这么认真,精神可嘉。我不好好配合,那就是我的不对了。我的QQ邮箱 412410724@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USB转串口+串口编程器或下载线也是什么机器都通吃。那主要是USB转串口的芯片及其配套的驱动兼容性好。

网友:
这个问题和系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SLISP已经有支持W7的),是电脑主板的问题。
我来列出三个不支持老下载器的机器型号:联想商用启天M7300、宏基4741G、戴尔Vostro3450处理器分别是奔腾G6950、酷睿i3、i5.回复【7楼】hxlwb

你最后怎么解决的,SL的二代能解决吗?我们准备买两台备用。

网友:
和5楼8楼情况一样, 现在用JTAG MK2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能确定能不能用,就没买。现在的办法就是:再准备一台稍微老些的台式机,如果必须用本本了,就用很古老的串口下载线,配一个USB转232的串口线,慢是慢点但能用。我们买的机器是戴尔Vostro3500。有哪位大侠有SL二代的测试一下,我不好意思再让单位买了。

网友:
我也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应该与驱动关系密切。通讯过程超时,我的软件是重试3次。3次后仍不成功,报告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SL总部给出肯定的答复是2代肯定能解决,北京sl技术给出的答复和下载器没有关系无论是2代还是1代最后又让联系sl总部。我明天从北京sl拿一下所谓的2代,等出差回来后公布使用效果。

网友:
买II代的能解决,不开发票360可以搞定,一代是模拟USB,偶也是年后I5的核,4G的条子,装了WIN7 64旗舰版,一代的驱动能安装成功,但是烧录试了几个波特率都失败,后来买了II代就全部搞定了。

还有以前的一个ZLG的SMART PRO编程器,网上找到新的64位驱动,但是没有数字签名,系统不认,要每次启动前按F8取消数字签名,麻烦。

还有以前用的7.14C破_解版,WIN7 64位下,那个补丁就失败不行了,后来好不容易弄到了7.22的才行。

网友:
没有这么高级的电脑

网友:
验证了2代可以用,38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了,回头买一个。

网友(2011-08-02):
验证2代可以用

网友(2013-02-07):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好像出在usb ehci接口的芯片的驱动兼容性。与win7没有关系的

你说的太对了,双龙AVRISP 1代,不兼容所有的I3/I5/I7电脑硬件,无论什么操作系统!我亲自试过了。用老点的全都可以,包括上网本的NM20芯片都可以。但是用联想THINKPAD T410等I处理器电脑根本就不行。唯一的解释就是双龙搞的这个AVRISP根本就不符合USB标准

网友:
我今年也是,用的电脑是I3的WIN7系统,不能用,系统更换为XP也不行,但是我刚刚买的台式机装的也是同样的WIN7,用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试试把动态变频关了

网友(2013-04-01):
有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2013-07-08):
X230I i3cpu ,不能用。找了个usb hub过渡一下,竟然写10次,8次成功。
换个牌子的USB HUB又不行了。

网友:
都用64位的机器了。。。

网友:
淘宝16元大洋下载器,用了半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