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中NFS和tftp

楼主(2010-12-24):
我刚刚接触linux,在电脑上安装了一个虚拟机,在虚拟机中安装了linux系统,我使用setup 查看system servers 时发现 [] nfs  [] tftp  ,就是前面的[]没有星号,就是系统启动时候没有nfs 和tftp 没有随着启动,请问怎么设置让linux启动以后nfs 和tftp 随着启动呢?

要是用别的方法启动可以使用吗?比如使用命令 /etc/init.d/nfs start

网友:
gnome中系统设置中有个会话设置,可以设置启动时执行的命令

网友:
如果是 Linux 初学者建议使用 ubuntu 这个发行版,
nfs,tftp 都是需要配置的

楼主:
恩,我是个初学者,我使用的是红帽企业版5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刚接触linux,在电脑上安装了一个虚拟机,在虚拟机中安装了linux系统,我使用setup 查看system servers 时发现 [] nfs  [] tftp  ,就是前面的[]没有星号,就是系统启动时候没有nfs 和tftp 没有随着启动,请问怎么设置让linux启动以后nfs 和tftp 随着启动呢?
要是用别的方法启动可以使用吗?比如使用命令 /etc/init.d/nfs start

我也使用的红帽企业版,你直接按下空格键,就选上了那个选项,开机就可以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