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网上矩阵键盘(stm32)感觉还行!

楼主(2010-12-24):
写个矩阵键盘发现stm32全是函数,看到帖子上的方案,感觉不错,特此转发。
希望对需要的人有个参考!
以下是作者的介绍:
stm32f103ze蜘蛛版上6*6矩阵键盘程序的改进
hohai_abc 发表于: 2009-9-15 11:09 来源: IC开发网

这是上个版本的改进,经过改进后可以检测几个键盘一起按下的效果,可以制作像电脑一样的三键一起按重启的效果。

下面是common.h文件内容
#ifndef __COMMON_H
#define __COMMON_H
#include "stm32f10x.h"

/* 6*6矩阵键盘 */
void keyboard_init(void);
void update_key(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6][6];

#include "common.h"
struct io_port {
GPIO_TypeDef *GPIO_x;
unsigned short GPIO_pin;
};
static struct io_port key_output[6] = {
{GPIOB, GPIO_Pin_9}, {GPIOB, GPIO_Pin_8},
{GPIOB, GPIO_Pin_7}, {GPIOB, GPIO_Pin_6},
{GPIOB, GPIO_Pin_5}, {GPIOG, GPIO_Pin_15}
};
static struct io_port key_input[6] = {
{GPIOG, GPIO_Pin_14}, {GPIOG, GPIO_Pin_13},
{GPIOG, GPIO_Pin_11}, {GPIOG, GPIO_Pin_9},
{GPIOD, GPIO_Pin_7}, {GPIOD, GPIO_Pin_6}
};
unsigned char key[6][6];
void keyboar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nsigned char i;
/* 键盘扫描输出线 输出低电平 */
/* PB9 PB8 PB7 PB6 PB5 PG15 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8 | GPIO_Pin_7 | GPIO_Pin_6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键盘扫描输入线 键被按时输入低电平 放开输入高电平 */
/* PG14 PG13 PG11 PG9 PD7 PD6 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1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for(i = 0; i < 6; i++)
{
  GPIO_ResetBits(key_output.GPIO_x, key_output.GPIO_pin);
}
}
void update_key(void)
{
unsigned char i, j;
for(i = 0; i < 6; i++)
{
  GPIO_SetBits(key_output.GPIO_x, key_output.GPIO_pin);
  for(j = 0; j < 6; j++)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input[j].GPIO_x, key_input[j].GPIO_pin) == 1)
   {
    key【i】【j】 = 1; //这里用【】代替[],因为论坛不好显示。
   }else{
    key【i】【j】 = 0;
   }
  }
  GPIO_ResetBits(key_output.GPIO_x, key_output.GPIO_pin);
}
}

使用键盘就用TIM2设置成150ms一个周期运行下update_key();
然后接下来直接读取key[x][y]的值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if(key[5][5] == 1) 单键按下
    {
        do_something();
    }

if((key[0][0] == 1) && (key[0][1] == 1) && (key[0][2] == 1)) 多键按下
    {
        do_something();
    }

网友:
有用的东西

楼主:
做矩阵键盘扫描!端口设置成什么状态最省电!输入为上拉,还是下拉。输出为推挽输出。

网友:
现在不用,不代表以后也不用,看看了先呵呵 !

网友:
标记。如果去抖动的呢?150MS的周期执行?

楼主:
自己做个去除抖动啊!调用二次,然后比较!相同就执行,不同,就是误动作

网友(2011-02-12):
作个标志先

网友:
如果是stm32 我觉得可以改进一下

stm32的gpio可以做中断,如果用中断做键盘扫描 再加个1pf的电容去抖动

这样效率不就高了吗,省cpu啊

网友A:
不错,有朋友调试通过了的吗?
我试了出错,

(78): error:  #154: expression must have struct or union type
             GPIO_ResetBits(key_output.GPIO_x, key_output.GPIO_Pin);
                                    ^
(78): error:  #154: expression must have struct or union type
             GPIO_ResetBits(key_output.GPIO_x, key_output.GPIO_Pin);
                                                                ^

在keil MDK 4.12 lib:V3.4

网友(2011-03-17):
应该改成 GPIO_SetBits(key_output.GPIO_x,key_output.GPIO_pin);

其中i为列循环的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一下楼主,那个多位按键识别怎么不能用啊?怎么也识别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改成 gpio_setbits(key_output.gpio_x,key_output.gpio_pin);
其中i为列循环的参数。

谢谢这位朋友,按你的方法,仿真调试OK。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全部都是按错就错COPY下来的,对高手倒无所谓,对刚学的就惨了。

网友:
上流明的试一下吧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machao先生的状态机

网友(2011-07-13):
这句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input[j].GPIO_x, key_input[j].GPIO_pin) == 1)
为什么是为1 啊?
不是低电平触发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句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_input[j].gpio_x, key_input[j].gpio_pin) == 1)
为什么是为1 啊?
不是低电平触发么?

这个==1只是作为一个判定的条件语句! 因为key_input在设置时就1,所以判定时要检测状态是不是有改变!!

网友:
留着以后用

网友:
先收下了。

网友:
多按键只能是个别的吧,如果想所有按键都能组合,这个困难比较大吧?

网友D:
好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里面有三个地方要改一下把GPIO_ResetBits(key_output.GPIO_x, key_output.GPIO_pin);改成GPIO_ResetBits(key_output.GPIO_x, key_output.GPIO_pin); 可以找一下,很容易就发现了

网友:
用STM32扫描KEY  真有你的 。。

用一个AD口 扫描128个KEY 可以应该没有问题。程序也简单。

网友:
怎么做个按键还要用到定时器

网友:
hao 纠错更好。

网友:
mark矩阵函数

网友:
没有消抖和按键松开检测啊~~~

网友:
感觉还是状态机好,痛骂断码长安断案组合都可

网友(2011-08-17):
还凑合,但是有错误,可见lz压根没有编译过就心急火燎的发到这里来了,呵呵,下次最好仔细点罗。对于c语言不过关的人来说,可能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到错误来。

网友:
上次网上看到零耗时键盘不错,有机会写个。

网友(2011-09-22):
马克来也.

网友:
标记标记~~

网友(2011-11-15):
STM32 中断扫描,端口非反转法,依次出1扫描法;可行,但有待改进。程序太长。

网友(2012-01-10):
值得参考,谢谢楼主

网友(2012-10-03):
其实这个程序还是挺好用的,我没有用这个方法,但是我也是参考和这个程序一样的键盘程序,就是没有识别多个键按下,没有任何问题,这个程序具体我没有试过有没有错误,反正从论坛上下载的那个程序我改完之后就可以用了,其实用不用中断都可以,用了更好,反正中断挺多的,无论是外部中断,还是用定时器中断,这个程序其实根本不复杂,我在stm32f103vct6上面用的,很好用,我也在ucosii中用了,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在stm8s中编译时,有警告,不知道问什么

网友:
正是需要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2013-04-23):
收藏,后面是是凑数的

网友:
扫苗法,不过结构体用的不错,反转法快一些

网友(2013-09-14):
还不错,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2013-12-18):
论坛能不能灌水的自动排后,解决问题的排前面,翻了半天全是废话

网友(2014-04-12):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里面有三个地方要改一下把GPIO_ResetBits(key_output.GPIO_x, key_output.GPIO_ ...

也没看出来前后两个语句有啥区别?

网友(2014-08-06):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朋友调试通过了的吗?
我试了出错,

我也是啊,大哥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