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M16的学习程序,8个ADC输入通道采集电压值,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0-12-24):
话不多说,程序如下:
/*系统时钟采用内部8M时钟,编译环境为GCC*/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gAddrPort PORTD  //数码管位选接口
#define SegDataPort PORTC   //数码管端选接口
#define GPInterruptON() (SREG |= (1 << 7))
#define GPInterruptOFF() (SREG &= ~(1 << 7))
#define ADCON() (ADCSRA |= (1 << ADEN))
#define ADCOFF() (ADCSRA &= ~(1 << ADEN))

const uchar SegTab[]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enum Row
{Row0 = 0,Row1,Row2,Row3,Row4,Row5,Row6,Row7};  //定义8个输入通道
enum Row CurrentRow,NextRow;
uchar ShowRow;
uchar ScanCnt;
uint ADCData[8];

void GPIOInit(void);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INT0Init(void);
void ADCInit(void);
void DisplayData(void);
void SystemRun(void);
int main(void)
{
        GPIOInit();
        Timer0Init();
        INT0Init();
        ADCInit();
        GPInterruptON();
        while(1)
        {
                SystemRun();
        }
}

void GPIOInit(void)   //IO口初始化函数
{
        DDRA = 0X00;
        PORTA = 0X00;
        DDRB = 0XFF;
        PORTB = 0X00;
        DDRC = 0XFF;
        PORTC = 0X00;
        DDRD |= 0XF0;
        PORTD &= 0X0F;
}

void Timer0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OCR0 = 0XF9;       //比较TOP值
        TIMSK |= 0X02;     //开中断
        TCCR0 = 0X0B;      //CTC模式,64分频
}

void INT0Init(void)    //外部中断0初始化函数,下降沿触发
{
        MCUCR |= 0X02;       //下降沿触发
        GICR |= 0X40;        //开中断
}

void ADCInit(void)     //ADC初始化函数
{
        ADMUX  = 0X40;     //参考电压为AVCC=5V,转换结果默认右对齐
        ADCSRA = 0XEE;     //ADC时钟源为8M/64=125K
        SFIOR = 0X60;      //ADC的转换触发源选择定时器0比较匹配
}

void DisplayData(void)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int ADCDataTemp;
        ADCDataTemp = ADCData[ShowRow];
        if((ADCDataTemp % 10) >= 5)          //转换结果4舍5入,精度为0.01
                ADCDataTemp = ADCDataTemp / 10 +1;
        else
                ADCDataTemp = ADCDataTemp / 10;
        switch(ScanCnt)
        {
                case 0: SegAddrPort = (1 << 4);
                                SegDataPort = SegTab[ShowRow];     //显示通道号,为0--7
                                break;
                case 1: SegAddrPort = (1 << 5);
                                SegDataPort = SegTab[ADCDataTemp / 100] & 0X7F;  //显示个位及小数点
                                break;
                case 2: SegAddrPort = (1 << 6);
                                SegDataPort = SegTab[(ADCDataTemp % 100) / 10];   //显示十分位
                                break;
                case 3: SegAddrPort = (1 << 7);
                                SegDataPort = SegTab[ADCDataTemp % 10];    //显示百分位
                                break;
        }
}

void SystemRun(void)
{
        switch(CurrentRow)
        {
                case Row0:  NextRow = Row1;
                                        break;
                case Row1:  NextRow = Row2;
                                        break;
                case Row2:  NextRow = Row3;
                                        break;
                case Row3:  NextRow = Row4;
                                        break;
                case Row4:  NextRow = Row5;
                                        break;
                case Row5:  NextRow = Row6;
                                        break;
                case Row6:  NextRow = Row7;
                                        break;
                case Row7:  NextRow = Row0;
                                        break;
        }
        DisplayData();
}

ISR(TIMER0_COMP_vect)     //定时器0,2ms比较匹配中断函数,产生数码管的扫描信号
{
        if(ScanCnt >= 3)
                ScanCnt = 0;
        else
                ScanCnt ++;
}

ISR(INT0_vect)    //外部中断0函数,切换显示值
{
        if(ShowRow >= 7)
                ShowRow        = 0;
        else
                ShowRow ++;
}

ISR(ADC_vect)    //ADC转换完成中断函数,读取转换值,更新输入通道
{
        ADCOFF();
        ADCData[CurrentRow] = ADC * 4.883;
        ADMUX = ((ADMUX & 0XE0) | NextRow);
        CurrentRow = NextRow;
        ADCON();
}

仿真图 (原文件名:ADC.jpg)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假期要学的 mark

网友(2011-03-04):
GPInterruptON(); 这个是干嘛的,后面没有这个子程序啊。是不是你忘记粘贴上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gpinterrupton(); 这个是干嘛的,后面没有这个子程序啊。是不是你忘记粘贴上来了~

这个是个宏定义,开全局中断,程序是完整的。

网友(2011-05-09):
这个要MARK一下

网友(2012-02-17):
回复 楼主:

case 1: SegAddrPort = (1 << 5);
SegDataPort = SegTab[ADCDataTemp / 100] & 0X7F;  //显示个位及小数点
break;
这一句是怎么显示个位和小数点的啊?比如AD转换结果是310,310/100=3,SegTab[3]=0xb0吧,再与0x7f相与,结果是3,也就是显示3,请问这个小数点是怎么显示的?

网友(2012-03-25):
好东西,看来M16还是比M8 AD功能强很多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正需要学习呢

网友(2014-04-26):
谢谢楼主分享心得,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enum Row
{Row0 = 0,Row1,Row2,Row3,Row4,Row5,Row6,Row7};  //定义8个输入通道
八路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改成3路,就不能正常运行,是什么原因呢?求解惑!参照楼主的程序改的部分如下:
enum Row
{Row0 = 0,Row1,Row2}; //改成3路输入

switch(CurrentRow)   //改成3路输入切换
        {
                case Row0:  NextRow = Row1;
                                        break;
                case Row1:  NextRow = Row2;
                                        break;
                case Row2:  NextRow = 0;
                                        break;
        }

难道哪里出错了,程序调了好久多运行不了?为什么呢?难道哪里要跟着修改,求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