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B7128数字电源VCC的问题

楼主(2010-12-25):
请问各位,为什么所有的THB7128驱动板VCC都用的LM317调压,包括厂家测试板也是,为什么不用7805代替,价格便宜、电路也简单些

楼主:
天下最失败的事莫过于发了贴没人回。
上面的问题只是奇怪而已,难道317稳定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考虑问题不要只有单纯的想法,多角度、多方面考虑是必须的。

 7805和317在同样的负载,输入端电压在30V时,对比一下芯片的温度,另外还要看看两款稳压芯片的文档参数

简单有简单的好处,复杂有复杂的优点。如果你的应用电压在24V以内,用7805肯定可以呀,发热也不明显。

就像有的THB6064应用电路还会用上TIP122 + 7805来组合,是不是多此一举呢?

网友:
7805,从30多到5,发热肯定吓人。。

楼主:
谢谢,还好我的只有12V,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1-11-19):
2楼的学习了!

网友(2013-10-23):
感觉不如专门给一个5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