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I倍频成功,四倍频失败,四倍频有什么诀窍吗?

楼主(2010-12-25):
倍频后占空比不是50%,并且相邻两个周期的占空比不大一样,是否无法进行四倍频的原因?

网友:
你是用的逻辑单元延时做的倍频吧?

网友:
你不会是延时 再 异或什么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的逻辑单元延时做的倍频吧?
回复 网友B:
你不会是延时 再 异或什么的吧。

你们说的对阿。

网友:
这个方法作出来的千万不要用到产品里去……随温度、芯片批次变化太多,当你不能延时等于半时钟周期时,出来的玩意就不是50占空比。选Actel或xc3sAN系列的FPGA吧,片内有p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作出来的千万不要用到产品里去……随温度、芯片批次变化太多,当你不能延时等于半时钟周期时,出来的玩意就不是50占空比。选actel或xc3san系列的fpga吧,片内有pll
受教了,但只是倍频且不用下降沿触发的场合应该没事。

又:actel和xc3san有什么比较便宜,100个I/O左右,200MHz左右的,我是老菜鸟,前辈们可要多多指点阿!^_^

网友:
这方法不稳定,连二倍频出来的玩意都不确定,小心小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方法不稳定,连二倍频出来的玩意都不确定,小心小心……

看来要好好测试了,汗

网友:
逻辑单元的延时是不固定的,这么做非常不好。
MAXII本身没有PLL做倍频比较麻烦。
引用专家吧:“Altera专家答复:CPLD不能做倍频,你可以再输入一个高频的时钟,用逻辑控制实现4倍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逻辑单元的延时是不固定的,这么做非常不好。
maxii本身没有pll做倍频比较麻烦。
引用专家吧:“altera专家答复:cpld不能做倍频,你可以再输入一个高频的时钟,用逻辑控制实现4倍频”

确实是不固定的,从占空比不稳定就可以看出来,看来四倍频是没戏了。

楼主:
实测50MHz倍频100MHz成功,80MHz倍频160MHz失败。

楼主(2011-03-18):
回复 网友D:

用dff延时后再和原时钟进行异或既可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

网友:
请问【12楼】xibu1102007

用dff延时后再和原时钟进行异或既可

=======================================================================
怎么延时保持dff的q的频率和clk一样?就是你怎么个延时阿?我只搞出个二分频,倍频是有了,但是占空比太烂

网友:
100000倍频后再分频就好了。哈哈。。

网友(2011-11-28):
2块钱就可以足够把50m倍频到100或150或200呀,是不是手里没频谱仪检测呀
要是我做还不用1元.另外似乎买到150或200兆的成品贴片晶振也不难呀

ep2系的pll有些不好,抖得厉害,3系的就好多了,但任何pll或dds都绝对比不上晶振的直接倍频

以纯正弦输入到max2的全局时钟效果非常好已经用了好几年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