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下载的Demo版的,但出现以下错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0-12-25):
官方下载的Demo版的,但出现以下错误,不知道为什么?求解释。在器件库里面选了LCD和PIC18
DSim model LCDALPHA.DLL failed to authorize-Bad Product Key
mixed model PIC18.DLL failed to authorize-Bad Produt Key

网友:
是不是和谐不成功呀?

改错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的是官方的DEMO版应该没有和谐不和谐的问题吧。。。我的系统是WIN7,但感觉不是兼容性的问题,但是装在XP系统里面也是相同的问题。这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官方下载的demo版的,但出现以下错误,不知道为什么?求解释。在器件库里面选了lcd和pic18
dsim model lcdalpha.dll failed to authorize-bad product key
mixed model pic18.dll failed to authorize-bad produt key

楼主在搞PIC单片机。错误提示很清楚,为什么不能自行阅读和理解?
dsim model lcdalpha.dll failed to authorize-bad product key
mixed model pic18.dll failed to authorize-bad produt key
你选用的仿真模型,在demo版里没有授权,不能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