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传感器MQ-2与51怎么接线呀,求电路图

楼主(2010-12-25):
不知道如何接线,网上也查不到,初学者。。。

网友:
MQ-2电流很大,我当时用7805很烫手。

而且MQ-2要工作一段时间(应该要1-2分钟才对烟雾有感应)。

如果检测到有烟雾的情况 7脚有变化是高还是低记不得了

网友:
MQ-2里面有电热丝,必须加热才能工作,所以电流比较大,可能要100多个MA,我们现在用的就是MQ-2,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替代品,功耗比较好的,而且灵敏度比较高的。

网友:
MQ-2是电化学式的,内部有灯丝加热

想要低功耗的,不知道红外特征光谱式的行不,但是价格很高

网友:
离子型的要省电,“可能要100多个MA”不止,还要大。

网友:
貌似MQ2就是离子型的吧.....
红外的价格高到什么地步,我知道红外的非接触温度传感器带485一个要2000左右,如果不超过200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MQ-2属于半导体式气体传感器,内部“加热丝”成分是铂金丝,涂的黑白件。功耗至少1.5。预热要在24H后才会稳定。这类传感器属于最低档的传感器尤其这个还是国产的。
催化的有日本,英国产的,但功耗也不小。
其次是电化学的,功耗低,英国、瑞士产的好些。
当然还有红外的现在的价格最高的有2800-3000左右,德国、瑞士 一般都是高端产品用。

网友(2011-04-01):
请问R31 变大变小会有怎样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图,正要用到,谢谢

网友:
mark 我同学也让我帮他查查有什么烟雾传感器用

网友(2011-11-17):
回复 网友B:
mq-2属于半导体式气体传感器,内部“加热丝”成分是铂金丝,涂的黑白件。功耗至少1.5。预热要在24h后才会稳定。这类传感器属于最低档的传感器尤其这个还是国产的。
催化的有日本,英国产的,但功耗也不小。
其次是电化学的,功耗低,英国、瑞士产的好些。
当然还有红外的现在的价格最高的有2800-3000左右,德国、瑞士 一般都是高端产品用。

到底是哪个公司产的,能否告知。。。
怎么找都找不到厂家

网友(2014-07-10):
给个好点的型号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