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巧的EditPlus成为你的IDE(编译,跳到出错行)

楼主(2010-12-25):
让小巧的EditPlus成为你的IDE(编译,跳到出错行)

试用过很多文本编辑器,功能强大的体积大启动慢,体积小启动快又功能弱。后来终于选定了EditPlus这个文本编辑器,体积小启动快,功能满足我,打开几百K的文件可以用瞬间来形容。
我用文本编辑器就是用来编写程序。在编辑器里编写好,切换到IDE编译,如果有错,再回来编写。反反复复,终于有一天烦了,于是开始研究EditPlus如何去调用编译器。刚开始时候只是简单调用编译器,对于多文件编译很勉强。后来通过不停研究,终于找到调用IDE来编译整个工程的方法,如果不用调试功能,那么就根本不用启动IDE了。

现在以IAR STM8为例
打开IAR目录下的doc文件夹,打开EWSTM8_UserGuide.pdf文件,跳到121页,这里说明了如何命令行调用IDE编译:使用common\bin下的iarbuild.exe

先打开IAR STM8,建立工程,添加好文件,就这样可以了

打开EditPlus,同样建立工程,注意工程名要和IAR中的一样,添加一样的文件

选择EditPlus菜单栏 - 工具 - 配置用户工具

选择添加 >> 应用程序
菜单文本填写:IAR STM8 - Build
命令填写: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common\bin\IarBuild.exe
参数填写:$(FileDir)\$(ProjectName).ewp -build Debug -log all   (意思为:文件目录\工程名.ewp 参数)
初始目录填写:$(FileDir)
勾选“捕捉输出”,“保存”选择“所有打开文件”
点击“输出模式...”打开设置

按上面设置,正则表达式填写:^(.+\.C|H)\(([0-9]+)\).+$
好了,保存所有设置,这样就可以调用IAR IDE来编译程序了

我在Interrupts.c文件有点小错,光标处少了个分号

我切换到main.c编写其它程序,写完编译,出错了......

找到错误信息行

双击,马上跳转到错误处

马上改正,重新编译,成功......
为什么出错能跳转呢,就在于这条正则表达式:^(.+\.C|H)\(([0-9]+)\).+$
^意思为字符串的开始
(.+\.C|H)为子表达式1,“.”匹配除了换行符(\n)以外的任意一个字符,“+”修饰匹配次数为至少1次。“\”为转义字符,匹配小数点本身,使用 "\.",“|”为或的功能,“C|H”匹配“C”或者“H”,这个子表达就可以匹配错误的文件了,“( )”标记一个子表达式的开始和结束位置,要匹配小括号,使用 "\(" 和 "\)"
\(([0-9]+)\)匹配了 "\(" 和 "\)",([0-9]+)是子表达式2,用中括号”[ ]“包含多个字符,可以匹配所包含的字符中的任意一个,同样,每次只能匹配其中一个,使用“+”修饰,匹配至少一个,这个子表达就可以匹配错误的行了
.+匹配后面的字符串
$意思为字符串结束

如果用Keil呢?我安装的是UV4,打开UV4的帮助,命令行

貌似可以按上面步骤类似设置
事实是输出窗口一片空白!为什么,因为UV4的命令行不会在DOS窗口输出任何信息!不信大家在DOS下调用看看。那怎么办?
大家注意这条命令:-o outputfile。试了下,输出一个纯文本文件,但是里面的内容是编译信息!
这就好办了,建立一个批文件,内容是:
@echo off
C:\Keil\UV4\UV4.exe -b %1 -o %2
type %2
我保存为E:\Program Files\EditPlus 3\BAT\UV4_Build.bat
新建一个工具

菜单文本:UV4 - Build
命令:E:\PROGRA~1\EDITPL~1\BAT\UV4_Build.bat
参数:$(FileDir)\$(ProjectName).uvproj $(FileDir)\$(ProjectName).txt
正则表达式:^(.+\.C|H)\(([0-9]+)\):.+$
保存设置,可以了!

不过要注意,UV3不能用上面设置,为什么大家就自己想一想,很好改的。

现在奉上我的EditPlus给大家参考。如使用我的,请注意文件一定要放在E:\Program Files\EditPlus 3\下,并且导入New Setup.reg到注_册表!

其它编译器IDE请举一反三

至于我为什么不把工具显示在工具栏,是因为EditPlus的工具图标都一个样!容易点错......

网友:
楼主出品,必属精品!!!!!受教了!不过我需要调试,所以用不上!

网友:
继续围观老大贴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主;我也在用EditPlus V2.12

网友:
一直在用,很好,没UE功能多,但是方便
好像搞MASM用这个居多

网友:
楼主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以后试试

网友:
设置有点复杂,不过值得肯定!

网友:
这个要收藏,相当的不错

网友:
一直用UE和谐版的飘过

网友:
很不错,一直用Edit+编辑单文件,这下子可以集中处理工程了

网友:
一下用UE,改天也研究一下

网友:
一直在用,只是没有用这么深入。

网友:
我也一直用EditPlus

网友(2011-05-07):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用了你的EDITPLUS,可以编译整个工程,但有点麻烦的是每次编译的时候都会先自动打开Keil,在Keil中编译后自动关闭了Keil,再在EDITPLUS中的输出窗口显示编译信息。有没有办法不让它自动打开Keil?感觉每次编译都找开keil好烦。盼解决方法。不知大家是怎样用的,还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用SLICKEDIT也是一样的情况,也会先自动打开KEIL。苦恼!!!

网友:
"现在奉上我的EditPlus给大家参考。"

so you did all that so you can do what you can do in IAR/Keil?

big deal.

网友:
试用一下

网友:
这个软件的代码编辑窗口真漂亮啊,avr能用吗?

网友:
牛!使用技巧

网友(2011-06-29):
原来IDE还可以这样子调用啊,精品!

网友(2011-11-04):
mark。楼主厉害, 这个v3的版本同样适用,不过用能不强,同样的方法可以用在slickedit上,很好用。

网友:
如果使用iar, 那么设置iar, 使用外部编辑器即可,可以设置跳转到出错行。(一般编辑器都有命令行的调用方法。)

网友(2011-12-31):
楼主能不看看PM+怎么才能被调用呢?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如此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不错

网友:
早就在用了,不过我是用AVR 的汇编。工具栏图标可以自己设定的。

网友:
应该把下载程序按键也做进去才方便

网友:
ultraedit或ues也可以配置外部工具,也很方便

网友:
这个要mark,回头来学习

网友:
之前用的notepad++,iar自带,iar使用外部vs,很不方便的说。
这个值得一试

网友:
试过了,按照楼主的方法可行。但是KEIL本身编译出错的话也会有出错提示,双击错误信息也可以跳转到出错行啊,感觉没有太大的新意。原先以为这个编辑器可以有智能感知的,实际上没有发现,比较遗憾。

网友:
一直用notepad++

网友:
一直在用EditPlus20.1

网友:
我也一直在用EditPlus写AVR

网友:
希望可以给Keil C51用。

网友:
能智能感知吗?能编译调试吗?如果都没有,那拿来也没什么~

网友(2012-03-08):
太好了,马上试

网友:
这个需要mark

网友(2013-09-21):
有代码提示及自动完成功能吗?我记忆力不好哗。

网友:
不错,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
膜拜啊,有机会折腾试试,先用source insight坚持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