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2136的UART多机通讯

楼主(2010-12-25):
现在在做LPC2136的UART多机通讯,大概想到发送端用奇偶校检位强制为1或者0来作为地址数据的识别,但对于接受端如何识别“第九位”的1和0还有一头雾水,还有关于上位机的串口调试助手软件,现在找到的在校检位是只是标志“mark”的,貌似没有强制为1或者0的。如果哪位大侠在这方面有一点头绪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不需要搞这个“第九位”,直接拿一个字节来做从机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   有规定1个起始位   “9个数据位”  再加1个停止位    其中“9个数据位”中一个做地址数据识别,剩下8个数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