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A恒流源,要求波动在0.0001mA以内,现手中有LM399做基准和运放op07,怎样实现

楼主(2010-12-25):
供桥电压20V以内
有7812为LM399供电
怎样设计比较合理

开始用三极管(9012)搭了一个,发现负载变化的时总有基极电流产生影响,精度只能到0.1mA求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找到个类似的帖子,我把自己设计的电路图粘到页尾了。
但是在测试的时候精度总是不够,估计是三极管基极电流影响的,求教怎样解决?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18678&bbs_page_no=2&bbs_id=3057

网友(2011-03-23):
三极管换成BS250

网友:
把那个9012换成CPH3314,或者Si2301之类的P沟道场效应管。这两个管子在淘宝上都能买到,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