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功耗大概是多少?比如这个温湿度表

楼主(2010-12-25):
http://www.shengligao.com/victor-Products-151416/

我实在奇怪,一节南孚可以支持几个月??

网友:
这个是段式液晶吧...类似于计算器上的,总共也就几十个段吧,想想计算器就差不多了吧...菜鸟的看法...

网友:
uA级,按年的

网友:
没拆过这种表
看到别人买了一个才18块钱

不知道这表里面用的什么方案测温测湿度,能把成本做到这么低

网友:
热敏电阻啊,过一段时间给他供电一下,然后读温度。

网友:
段码液晶一般可以忽略,主要是主机的功耗

楼主:
我奇怪的是使用 单片机方案,还是专用芯片呢??

段液晶应该有震荡电路,驱动电路,应该是单片机的多

可是单片机,功耗如此之低,不知道如何实现的

网友:
若单片机每秒唤醒一次,每次工作十几mS,工作时耗电<1mA,待机耗电几个uA,那就可以用挺久了

楼主:
液晶需要刷新吧,能每秒唤醒一次??

难道段码液晶,可以每秒刷一次?

网友(2012-02-15):
我家那个温湿度计,自从买过之后,还没换过电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需要刷新吧,能每秒唤醒一次??
难道段码液晶,可以每秒刷一次?

刷新不需要MCU干预的,除非是用IO口扫描。

网友:
液晶显示可以低到10uA以下,主要的功耗是液晶数据刷新,温湿度检测和时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