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中的DMA的通信讨论

楼主(2010-12-25):
本人最近在完2440的DMA ,有DMA方式的通信不需要CPU的干预,故想把两个外设通过DMA来搭建通讯。我想把SD卡 通过DMA与IIS联系起来,实现IIS直接读SD卡中的内容,但是问题是IIS和SD卡都是属于2440的DMA申请源,我用2440的DMA通道2,将SD卡设为申请源,将SD卡的数据寄存器地址设为通道2的源地址,IIS的FIFO地址设置为目标地址,但是这样IIS时钟没有声音出来。SD卡的寄存器配置没问题,用DMA直接读取SD卡中的数据无误,用DMA控制IIS也无误。就是SD卡与IIS利用DMA联系起来用,没有反应。
        主要问题:1、如何将APB总线上的两设备利用DMA联系起来通信,例如SD卡 与IIS,又或者是UART与SD
                  2、两个设备都属于DMA申请源时,用哪一个来当申请源,例如SD 与 IIS  ,SD的数据流向IIS,哪一个为这次通讯的申请源
                  3、这种方案可行吗?

网友:
怎么实现的用DMA方式读取SD卡啊,望能不吝赐教啊!
我的邮箱:lijun2008@126.com

另外,DMA方式是否支持外设到外设间的通信,应该需要查一下数据手册吧。

楼主:
我的开发板是2440的,在确保SD卡在查询模式下能够通讯的情况下,再换成DMA模式,2440有4个DMA通道,能够支持用DMA读SD卡的数据,只需把DMA配置下就可以了。LPC的我就不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