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现一块电板,不知道上面的模块是做什么用的?GPS模块?或是其它的?

楼主(2010-12-25):
整理实验室时,发现一块电路板,上面有个模块,没有其它的资料了

不知道这个模块是做什么用的

我看到左侧的接口,第一反应是GPS模块,但是仔细想想,应该不是;如果是GPS模块,应该不用引这么多接口出来

模块上面的字: Z1000 Z1M4504

有哪位用过的,提供下线索?

直接丢了觉得可惜^-^,想把它用起来

网友:
这个是jennic公司的zigbee模块。好像是5121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jennic公司的zigbee模块。好像是5121芯片

非常感谢。早上找了下资料,应该是这个JN5121-000-M02;

改天再测试下。

http://www.bluevox.com.cn/product/files/18.htm

提供基于JN5121-000-M02的ZigBee模块JN5121-Z01-M02,附带成熟的ZigBee协议栈。带有SMA连接端子大功率IEEE802.15.4无线控制器模块

简介
JN5121-000-M02是一款表面贴片安装的大功率模块,人们可以利用该模块以最快的产品上市速度和开发成本创建IEEE802.15.4兼容的系统。采用该系统可以免去射频设计环阶段的复杂的,高成本的开发和测试过程。该模块采用Jennic的JN5121无线控制微型器,集成了所有的射频组件。对于开发设计一个无线控制器或者无线传感器的产品而言,用户需要做的就是连接电源和外部设备比如拨码器,动作器或者传感器等等,可以显著的减小开发的工作量。目前已经有三种不同型号的模块:JN5121-000-M00内置天线,JN5121-000-M01内置一个天线连接器,JN5121-000-M02有一个电源放大器和LNA可以加大通讯距离。这三款模块都可以通过对网络协议栈预编程设定通讯距离,具体的价格取决于应用程序。

技术优势
- 缩微的模块化解决方案
- 可以在客户的产品中直接使用
- 缩短产品的开发时间
- 对于系统而言不需要做射频测试
- 兼容于FCC Part 15, ETSI ETS 300-328和日本的ARIB STD-T16标准
- 提供批量的预编程和应用软件

技术特点
- 2.4GHz频段,兼容于IEEE802.15.4
- 100毫瓦功率,带有LNA和SMA连接端子, 传输距离大于1000米
- 接收灵敏度:-94dBm
- 尺寸18*40mm
- 发送电流小于170mA
- 接收电流:小于60mA
- 2.7V-3.6V操作电压
- 休眠电流小于7uA(休眠定时器处于活动状态)

微型控制器的特性
- 16MHz 32位的 RISC处理器
- 96K RAM, 64K ROM
- 四路12位模拟量输入,2路11位模拟量输出,2路比较器,一路温度传感器
- 2个应用程序定时器
- 3个系统定时器
- 2个UART(其中一路用于系统调试)
- SPI接口,可以访问5个设备
- 2线的串行接口
- 21个通用的I/O接口
- 开发套件,提供完全的,不受限制的软件开发包
- 工业的温度范围(-20-+75°C)
- 无铅设计,符合欧盟RoHS指令规范

典型应用
- 健壮的,安全的,低功耗无线网络应用
- 无线传感器网络,特别是IEEE802.15.4, ZigBee系统
- 家庭和商业建筑自动
- 家庭网络
- 玩具和游戏周边设备
- 工业系统
- 遥感勘测, 自动测量记录传导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