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MOS管驱动电磁阀,电机这类元件,使用P管上桥好,还是N管下桥好呢?

楼主(2010-12-25):
请教使用MOS管驱动电磁阀,电机这类元件,使用P管好,还是N管好呢?
看到实验室很多板子,都是用P管驱动的,感觉用N管也是可以的,而且N管便宜点·
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
n便宜但是P管可以保证关断时的地电位

楼主:
电机这类元件,只要另一端不导通,应该不用担心电位的影响吧?

网友:
P管贵,导通电阻相对大,大功率的电路一般都是全N的。N管主要是高端管子的驱动电路比较麻烦,要设计单独的悬浮电源或者自举电路。

网友:
楼主说的是单管驱动的情况吧
其实主要原因是1楼的说法,那么这个不是单纯的点位问题,而是做电压闭环时比较容易
其实上驱动也可以用N管的,但是如楼上所说驱动比较复杂,如此成本也提高了。但是当功率比较大时,P可能找不到合适的用,只能用N的了。

网友:
假如关断N时你有回授或者控制会全部变高电压,控制电路可能会被打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