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家帮帮忙啊!请问如何让直流电机在固定位置停下

楼主(2010-12-26):
如题,最近受化学系同学的委托在做一个化学方面的机器,直流电机的转轴上面连着一个长条形的旋转台,台子上可以放小杯子。要求先要一定速度旋转使放在台子上的溶液充分震荡,再使台子停下在固定位置,小弟做了几天都没做出来

这个东西既要有足够的速度,又要求比较精确的角度控制,这就是难点所在,步进电机肯定不满足第一个要求,直流电机第二个要求又很难做:-(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啊,有没有哪种电机既满足速度要求又满足角度控制要求的,小弟不胜感激啊O(∩_∩)O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
这个我们一直在做,很成熟的技术。
电机准确停止你可以让电机反转1ms即可在指定位置停下。
如果要精确到0.1度的话你在电机轴上粘一个光栅编码轮即可

网友:
并且这个对电机没有特殊要求,你在玩具上拆一个下来也可以用

网友:
你要求的速度是多少?有些步进电机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感觉你的要求的力不是很大的.

网友:
直流电机可以先减速,再用能耗制动,最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负载的话很大的惯性,理论上的东西根本不行,那个反转的话会过冲的,我做过的

楼主:
伺服电机可以兼顾位置和速度吗
大家指点下

网友:
步进电机可以搞定,要怎么控制都行,旋转速度可做到300转/分。有兴趣,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我见过方案,直流电机,加光栅尺,光栅尺大概200多,电机8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们一直在做,很成熟的技术。
电机准确停止你可以让电机反转1ms即可在指定位置停下。
如果要精确到0.1度的话你在电机轴上粘一个光栅编码轮即可

这个很正确!

网友:
要现成的就买伺服电机,它有位置闭环的,可以精确定位
或者直流电机+旋转编码器,然后自己做位置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