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9M111摄像头出数据了

楼主(2010-12-26):
前不久淘宝了几个MT9M111 CMOS,在FPGA上差不多弄出效果来了。
特来向大家汇报一下
不多说 直接上图

开发板用的DE2 (原文件名:DSCF9623.JPG)

摄像头是MT9M111,guanfuwang那买的 (原文件名:DSCF9628.JPG)

还加了一个正在采的5M像素的OV摄像头 (原文件名:DSCF9627.JPG)

这就是VGA的实时显示了,由于板子的原因,最多只支持800*600?60Hz (原文件名:DSCF9631.JPG)

人眼看起是很清楚的,显示器在刷新,照像技术不行 (原文件名:DSCF9636.JPG)

这张就是MT9M111拍到的照片,存在了SD卡中为BMP,上传时转成了JPG (原文件名:image (2).jpg)

以下都是MT9M111拍到的照片,由于是晚上拍的,可能效果有点不好 (原文件名:image1 (2).jpg)

调试过程中的不知名错误 (原文件名:image (3).jpg)

本人用的YUV转的,这是转化后的R (原文件名:image1.jpg)

R+B (原文件名:imagemix.jpg)

G通道出了点问题, 某几跟数据线的高低位连反了 (原文件名:image2.jpg)

帧同步错误 (原文件名:image11.jpg)

FIFO读取时的错误,忘了说,我建了个NIOS的,读使能后要等一个时钟数据才输出 (原文件名:image640.jpg)

最后一个忠告,千万不要用飞线,这个图片只是干扰还好。之前是图像颜色不对,花了我一天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 (原文件名:imageok.jpg)

代码还很乱,后面补上,而且FPGA+NIOS的工程好大

网友:
圣诞大礼!

网友:
恭喜调试成功

光板的FPGA+SDRAM+FLASH 就完成了VGA和摄像头的刷新,还涉及到其他IC 吗?

网友:
stm32f2xx好像有Camera接口,不知道驱动这个怎么样

网友:
楼主,请问你那个“调试过程中的不知名错误 ”是怎么调试好的啊?我的也出现这么个问题,我是用nios写的~~

这个是拍的我自己的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请问你那个“调试过程中的不知名错误 ”是怎么调试好的啊?我的也出现这么个问题,我是用nios写的~~
这个是拍的我自己的手~~

引用图片

明显就是RGB顺序或数据高低位顺序错误!!!

网友:
非常不错,da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呀  我也想学学摄像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用了FPGA+一片SDRAM就实现了采集和在SD卡中存储为BMP图片,如果要实时VGA显示的话需要加一个视频DA芯片,用的是ADV7123

系统资源占用情况,当然这不是最简的,还有好多东西都没有去管 (原文件名:占用.jpg)

大致系统框图 (原文件名:系统.jpg)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V71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遇到物体边沿有等高线那种情况通常是数据的低位丢失了,如LSB0,LSB1没有接入系统;
遇到物体边沿呈锯齿状,可能是数据的高低位反了,如:DATA7与DATA6交换了;
如果图像有拖尾或是变色之类的,可能是数据线之间,数据与时钟之间有干扰,最好不要用飞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好是外接一个FIFO芯片吧,数据量有点大,130W像素的
如果你要采得快的话,时钟也得要给54M,采慢可以给27M;
应该不是多大问题,单片机最好就不要用YUV了,你乘法跟不上。RAW,Processd Bayer,RGB565这些问题就不大

网友:
出来的图像需要微调颜色吗?

网友:
LZ是在哪里啊,里面好密闭啊
我今天没有上班,在外面走走,太阳很好,晒晒太阳,看风景,风景好,发现上班错过了很多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是YUV,是要微调颜色的,其它模式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
学校实验室啊,不密闭东西都要被搬光了!

楼主:
来晚了 代码就只有在这里补上了

网友:
请教一下NIOS的程序是放在SDRAM里面跑的吗?因为你用SDRAM做了个缓存,800X600 60HZ,这样,你的SDRAM的带宽应该也占用完了吧?再做了个SD的读写,不会有冲突吗?可否讲一下如何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 都给忘记了SDRAM是被封装成了双口FIFO,摄像头的数据算好后直接填FIFO,FIFO的读取端接在了AVALON-MM总线上,NIOS是在另外一片512K的SRAM上跑的

网友:
请问一下,为什么最后一张照片感觉色彩比较鲜艳,而上面那些摄像头在显示器上显示或保存在SD卡那些照片,感觉色彩淡了一些的?是处理的问题吗?在显示器上的色彩淡,能不能调节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调的,最后一张是G通道的数据有点大
                X_OUT<=( X >>7)- 900;
                Y_OUT<=( Y >>7)+ 420 ;//FOR mt9m111
                Z_OUT<=( Z >>7)- 1400 ;
                /*
                X_OUT<=( X >>7)- 900;
                Y_OUT<=( Y >>7)+ 320 ;//FOR MT9D111
                Z_OUT<=( Z >>7)- 1400 ;        */
//        Y                596,                0,                        680
MAC_3 u0(        iY,                        iCb,                iCr,
                        17'h00254,        17'h00000,        17'h002A8,
                        X,                iRESET,                iCLK);
//        Cb                596,                -200,                -416
MAC_3 u1(        iY,                        iCb,                iCr,
                        17'h00254,        17'h3FF18,        17'h3FEA6,
                        Y,                iRESET,                iCLK);
//        Cr                596,                1210,                0
MAC_3 u2(        iY,                        iCb,                iCr,
                        17'h00254,        17'h004BA,        17'h00000,
                        Z,                iRESET,                iCLK);
这里就是直流分量微调和那个YUV to RGB的公式的硬件实现

网友:
终于找到同仁了   前段时间硬件平台全部搭起来了  我板子是自己设计的 摄像头跟你一摸一样
只是后来时间上有点冲突  自己屁事真的好多  只能。。。。。
等我考完试 我必须把这个搞出来
希望能跟你聊聊  想用MT9M111 做 视频识别方向的东西
当然驱动是第一步 我纠结于时间的原因现在还没能腾出来
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这是我的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37397

RTL 整个系统的联调 (原文件名:ourdev_602757ML2IG0.jpg)

自己设计的硬件平台 (原文件名:ourdev_602886QL2Q9B.jpg)

测试图片 (原文件名:ourdev_603400MB8SZU.jpg)

网友(2011-03-02):
好东西,想知道硬件连接……

网友:
这张就是MT9M111拍到的照片,存在了SD卡中为BMP,上传时转成了JPG ????????????
这个工程量是不是很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你要做成什么程度和会不会借用别人的模块了
自己一句一句的写 肯定大工程量

网友:
看的我热血沸腾,代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代码在19楼

网友:
LZ,请教个问题
你是如何做帧同步的,我这经常出现错帧的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哥,你真是人才呀!!我很想很想学,怎么联系你呀?我手机号15037125403,我都有到天涯海角去找你的冲动拉!!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大,我愿意叫学费,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正学FPGA一边努力的学习,一直苦等有高人指点,您就是呀!!外传不?我太喜欢这个啦!!俺来之农村的娃娃,您就教教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先一知半解的先好好做个工程,感觉这样进步的快些,您是哪里的人呀?我是河南开封的,真的很想拜你为师1!!!!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大您是哪里的加我QQ773993221,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也行呀?楼的大虾们,帮帮忙,找找这哥们,怎么也不见他出现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跟您打打下手我就非常的心满意足啦!不会的地方指点一下,让我知道努力的方向就成,跪求!!!!!

网友(2011-06-15):
USB摄像头不知怎么样?

网友(2011-08-17):
赞一个!请问楼主提供数字摄像头(比如MT9M034)的FPGA开发吗?

网友(2011-11-16):
颜色不正,是摄像头问题还是驱动时序问题??

网友(2011-12-23):
问个问题啊,MT99M111的寄存器设置必须用IIC模式么?数据是从D0-D7并行输出?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块板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用的DE2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的 别人叫SCCB,但用IIC也行,它们差不多

数据是从D0-D7并行输出的,数据上升沿数据有效,一个时钟一个像素点的数据(BAYER),或者一个时钟一个Y,或者U\V

网友(2012-02-01):
回复 楼主:

MT9M111可以不用IIC配置寄存器么?直接“数据是从D0-D7并行输出的,数据上升沿数据有效,一个时钟一个像素点的数据(BAYER),或者一个时钟一个Y,或者U\V ”可以么?

网友:
太牛了! 恳请楼主给开发资料

邮箱:cheng_hanzhi@163.com
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代码下载下来后编译有错误:
Error: Node instance "the_altera_std_synchronizer3" instantiates undefined entity "altera_std_synchronizer"
代码哪儿出了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楼主,我的用fpga驱动的也搞定了:)

网友:
楼主强悍 马克先,以后也玩玩

网友(2012-04-08):
这个帖子看了好几遍了,我的也是de2的板子,还在研究。有点小感兴趣的是您的那个摄像头怎么不通过飞线连接在de2板子上的呢?貌似市面上没有双向的排母吧,您是怎么将板子上的排插升高一段,变成排母的?

网友:
mark yi xia yi xia ~

网友:
楼主这个摄像头出来的是YUV的数据??

网友K:
楼主,为什么板子上为什么不支持1280*1024呢,使用27M频率4倍频到108Mhz,供给VGA_CLK,使用相应的VGA参数,它自己应该达到60Hz。但是我试了一下却out of range。不知为什么?

网友(2012-05-11):
引用 网友K:
楼主,为什么板子上为什么不支持1280*1024呢,使用27M频率4倍频到108Mhz,供给VGA_CLK,使用相应的VGA参数, ...

细细研究了一下,最后的瓶颈在sdram上,要想实现1280*1024,50M*2+108M*2远远超出了sdram的频宽,所以用rgb565会比较节省带宽,还得看配置文档,来配置寄存器,好麻烦.

网友(2013-06-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子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