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伺服电机可以同时控制速度和位置吗?

楼主(2010-12-26):
如题,小弟最近要做一个小长条形转台,上面负载80g左右,要求先以较快速度旋转,至少一秒要6、7转,然后停的时候要在固定角度上。
如何实现?步进电机我试了速度根本不够,普通直流电机的话停的角度无法控制。
有人说用伺服电机可以兼顾角度和速度,用脉冲控制位置,小弟在此发帖,请各位高人指点下,不胜感激啊O(∩_∩)O~

网友:
回复 楼主:

伺服电机专门干这个的,当然能实现,步进电机也能实现,算好减速比控制加速度没问题

网友(2011-05-25):
步进电机也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