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讨教USB电源+锂电池供电方案

楼主(2010-12-26):
mini USB接口供电+3.7伏锂电池供电.通过1117降压输出3.3V.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有USB插入的时候,自动切换到USB供电,另外隔阻电池供电.
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前两天有个人发了个图,就是这个目的,你找找看

楼主:
是嘛,我搜索关键字,没找到.
我刚开始接触硬件设计.没什么经验.
下面的电路图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看能行吗?

网友:
哦,我记错了,不过可以参考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750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pnp&bbs_id=9999

网友:
不要用1117,压降太大,不适合锂电

楼主:
3.7V-3.3V,压降才0.4V啊,这也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行吧,接上usb的时候,外部的电源会给电池充电的额,,,对电池有损害吧

网友:
2楼那个是可行的
MP3供电电路就是这样
锂电池一定要带保护电路的那种

网友:
这样插USB时不就会对锂电充电?会对锂电有影响吗?

网友:
可以用  现成的 芯片  完全可以解决   GPS 导航仪上的用的 电源管理芯片   BQ24070
QQ:727341554

楼主(2011-01-27):
BQ24070 能稳压到3.3V吗

网友(2011-04-14):
再加 3.3的 LDO

网友(2012-05-09):
用MIC2008YM6,功率调节器LDO

网友:
可以在锂电池两端加个锂电池充电电路,USB给充电电路供电。
单独锂电池的时候电池供电,USB供电时给锂电池充电的同时给后级电路供电,这时候就不考虑到底是电池供电还是USB供电了。
见过有人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