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TaskSuspend()和OSTaskResum()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12-26):
哪位好心的高手能帮我看下:uC/OS-II中建2个任务,优先级分别为10,12;如果早优先级为10的任务中运行至最后总自己将自己挂起,等待优先级为12的任务将其解挂,现在自己将自己挂起可以的,但在任务优先级为12的任务中调用OSTaskResum()系统就会停止运行,请问怎么回事?能否给个OSTaskResum()和OSTaskSuspend()的例子?谢谢!

楼主:
void Task1(void *data)               //优先级为12
{
    for (;;)
{
     num++;
    if(num==20)
    {
      num==0;
      OSTaskResume(10);

     }
      OSTimeDly(4);
    }
}

void Task (void *data)             //优先级为10
{
    for (;;) {

      num1++;

   OSTaskSuspend(10);

    }
}

//******************************************************************

void Task2(void *data)          ////优先级为13
{
    for (;;)
    {
        num2++;
        OSTimeDly(1);
    }
}

//////////////////////////////////////////////////////////////////
可能前面说的不太明白,

现在的问题是任务 Task 的挂起没有问题,在任务Task1 中的解挂在第一次也没有问题,但当第二次解挂时就会结束程序运行,希望对这个熟悉的能告知一下,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2011-04-10):
等待高手,等待答案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