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GPRS的朋友帮忙看下以下几条命令的意思?另外GPRS发送数据的流程是什么?谢谢大家

楼主(2010-12-26):
(无正文)

网友:
这几个命令一个都没见过
不知道哪个模块
流程一般如下
AT+CPIN?//卡是否READY?
AT+COPS//查询是否有网络
AT+CGREG?//查询GPRS网络注_册状态
AT+CSQ//查询信号
AT+CSTT=//设置接入点
AT+CIICR//要连接的IP和端口
AT+CIPSTATUS//查询是否已经连接服务器
收发数据

网友(2011-08-30):
回复 楼主:

AT指令去查手册,相应有对应的解释,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2013-07-18):
在用中兴ZTE-ME3000V2,这是我用过的最烂的GPRS模块,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