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N总线的分裂终端具体如何使用?

楼主(2010-12-26):
看过很多电路图,都是用分裂终端,我在工程上一直都是终端接接120欧。
我认为分裂终端就是用在总线上接入一个设备,不用先进到设备又从设备出来,走两次,当然距离不能太远,太远了就改变终端电阻(不会计算),干脆多废电线走两遍。

大家怎么用的?
附一个82c250的应用指南

楼主:
没人理算了,自己做实验研究。

网友:
我觉得你有个误区,那个终端电阻的值不会因为你线长就需要改变,这个总线120欧姆是CAN网络特性决定的,与长短无关。
CAN网络中你接120欧姆或者分裂终端接两个60欧姆都一般情况下没问题的,除非环境实在恶劣的不行。不过端串接两个60欧姆的传输特性会更好些而已。

网友(2011-05-31):
能不能发个STM32用can的最小电路啊?我用的stm32F103,外接TJA1050,用keil里面的例程实现can发送数据,可是stm32发送正常的时候,CANH和CANL却收不到信号,这是为什么啊?分裂终端我加了,不过加完两个60欧姆的后,用万用表测量却短路。能给我个正确的参考下么?谢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