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16无法固化问题再次求助!

楼主(2010-12-26):
EP2C8+SDRAM+EPCS16 , 跑Nios II ,用IDE 下下载程序可正常运行!

想把配置及Nios II程序全部放到EPCS中,实现上电可启动。
试了很多方式都无法启动。
用Nios 的IDE Flash programmer 同时写两个程序(.sof .elf)没发生明显错误(反正没提示什么错误)
写完上电还是没法启动Nios 程序。 配置程序正常!(因启动后再用IDE把Nios程序重下载到SDRAM运行可以)

已经困扰了很久了,找了很多网上的方法,换Quartus 版本9.0 9.1,9.1SP1,10.0,10.0sp1都试过都不行!
请各专家会诊一下啊!

SOPC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了的。Reset Vector 已经选择EPCS控制器。 另一个选SDRAM。
试过锁死EPCS的基地址为0也不行, 自动分配也不行。

楼主:
怎么还是没人出主意啊。。。。

网友:
10.1保证没问题,我试过了

网友:
用JTAG配置EPCS试一下

楼主:
用JTAG配置EPCS是可以的。 现在就是用IDE的flash programmer把配置与Nios程序同时写入, 但只有配置程序可以上电正常。Nios没有正常跑起来! (因为再用Ide的Run As ...把Nios重新下载就可以正常,证明FPGA的配置已经可以从EPCS配置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1保证没问题,我试过了

10.1真的可以? 我用10.0 sp1 都一样。。。
是10.1的Nios2eds吗?

看来再下个10.1试试!

网友:
http://blog.ednchina.com/ilove314/1895479/message.aspx

EPCS芯片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blog.ednchina.com/ilove314/1895479/message.aspx
epcs芯片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没说到怎么处理啊?

还有,我下载完后配置信息是对的, 只有Nios程序无法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