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K里的MPMC

楼主(2010-12-2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用到DDR2的多口内存控制器,而在Xilinx的EDK里有MPMC的IP提供,我想问一下,用MPMC的NPI接口,是否可以跟我的其他硬件模块进行数据传输呢?传输的速度会受到处理器速度的限制吗?我想不要处理器,只要MPMC的IP,能否实现呢?请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啦~~谢谢~~

网友:
跟外设通信可以用EPC核,不用处理器是不行滴,这些核都是通过PLB总线与处理器通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