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调试过程中的问题:无法再现发射中断,IRQ管脚没有输出

楼主(2010-12-26):
nIRQ管脚在芯片复位的时候会清零,但是发送结束时没有输出。也不知道是发送失败还是怎么了?
好几天了,一直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发现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找到答案。哪位高手能提供个解决的思路?

楼主:
补充:
GPIO没有问题
复位时的中断没有问题

楼主:
会不会和晶振有关系啊??
哪位高手给个思路啊?

楼主:
还是不行啊 已经一个星期了 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换版本吧 实在是受不了了!

网友:
你查RF输出有吗?天线切换控制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上的兄弟能来问候我一下!!

天线切换控制是手动控制的 使用GPIOConfig寄存器

NRF4432_WriteReg(GPIO1_CONFIGURATION, 0x2A);
NRF4432_WriteReg(GPIO2_CONFIGURATION, 0x2A); \\ 配置为直接输出方式
#define TxGPIOSetting()   NRF4432_WriteReg(IO_PORT_CONFIGURATION, 0x02);
#define RxGPIOSetting()   NRF4432_WriteReg(IO_PORT_CONFIGURATION, 0x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