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英蓓特的EM-SAM9G45?界面用什么编程?

楼主(2010-12-26):
介绍里有angstrom,查资料说是linux的发行版,界面用什么编程,QT还是GTK?
问过他们的技术支持,也许是我没问明白,问了几次都没问出来。
用过的兄弟说说:EM-SAM9G45界面编程用什么?

网友:
ANGSTROM目前是GTK

楼主:
先学习GTK,下月再买。

网友:
qt吧,gtk组件太多太复杂了

网友:
最好用QT,不过angstrom是用的gtk

楼主:
【3楼】 rwen2012 一问

qt吧,gtk组件太多太复杂了

------------------------------------------
我用qt,不过em-sam9g45的板子没有移植qt。

【4楼】 fishhead

最好用QT,不过angstrom是用的gtk
------------------------------------------
不弄了,还是使用qt。换板子:sbc6045也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有钱人阿 现在正在纠结是自己做核心板还是买,就怕买核心板以后供货有问题,自己生产又怕次品率太高,我们量不大 100-200/y

楼主:
我的用量更少,对价格不敏感。sbc6045板子定货了,这周就能到货。
先用这个,下一个目标我也选定了:AM3517 工业级的A8

楼主:
你自己做核心板吧。
做好卖我几块。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量不大 对价格不敏感 最爽了,AM3517性能超强阿 主要做 HMI吗?

楼主:
我们做检测设备整机,本应买HMI,用组态软件。
不过我想自己做,直接用qt编,没有组态,自由度大。

AM3517没有触摸屏接口和A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可以SPI外扩2046就可以接触摸屏了,也挺方便的。用多大的屏阿?屏的选择比较郁闷

楼主:
友达10.4的,你要用哪个?

AM3517还有哪家做板子了,我只看到原厂和天漠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友达的哪一款阿?我现在用的9263,用的晶彩的AM-800600LTNQW-T00H,驱800 600的屏感觉有点慢,想用友达的g104vn01v1,不过问了下代理,说是ccfl背光的。老王也有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qq:47506761  加我把

楼主:
g104sn03 v1 应该是这个
也是冷光源

你用谁的9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