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阳SDS1152CM(150M长存储数字示波器)新机评测!

楼主(2010-12-26):
漫长地等待二个星期后,昨天终于到了。在本地电子市场定的,说是厂家发货晚了再加上现在快递较慢的原因,无语。

    机器到手一天,感觉非常超值,比模拟的强N倍,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这包质量不错,够厚实,大小合适,低温室外10多度也是软的,对得起100米了。

    缺点:
  1-探头的塑料感很重,感觉不耐用的样子,探头小钩部分不是拧到探棒上的(只是靠的弹力),多用一点力就会掉下来。
  2-水平时基只能到2.5nS,如果能到1nS就更好了。
  3-有时偶尔会死机(这个不要紧)
  4-以后待发现。

    惊喜:
  1-宣传册上机器是中英文标识的面板,再加上面板配色不佳,给人一种80年代设计水平的感觉。这次收到的都是英文的面板,外观还可以了,当然和普源DS1102E的外壳造型和面板设计相差很多。
  2-液晶面板上的界面风格是可以换的,有绿的,深蓝的,浅蓝的和灰的,个人认为只有那个灰的可以接受,别的颜色界面都超难看,降低机器档次。
  3-测量24M方波的波形也不错,肯定超过100M示波器很多。因为带宽足够(当然不能要求太高),加上有FFT频谱分析功能(测100M波形的时候,FFT可以到500M的显示),平时可以玩玩FM调频发射机了,方便学习高频电路。
  4-风扇只有极微弱的噪声,热风也很小。

    原来没用过数字示波器,以为粗糙的波形会很痛苦,实际用过之后慢慢适应了,本来一般示波器的垂直精度就不高。
    屏幕上的垂直幅度达到3格以上,误差就很小了,大概原因是垂直分辨力只有8bit,尽量占满屏幕会提高分辨力,但也不能超出屏幕,也会增加误差。

    关于存储深度,整理如下(一共32档,辛苦手工记录的):
实时采样率表:
水平档位-长存储单通道存储深度-长存储单通道-长存储双通道存储深度-长存储双通道-普通存储深度-普通存储单通道-普通存储双通道
50S-2M-50-1M-50-20K-50-50
25S-2M-100-1M-100-20K-100-100
10S-2M-250-1M-250-20K-250-250
5S-2M-500-1M-500-20K-500-500
2.5S-2M-1K-1M-1K-20K-1K-1K
1S-2M-2.5K-1M-2.5K-20K-2.5K-2.5K
500MS-2M-5K-1M-5K-20K-5K-5K
250MS-2M-10K-1M-10K-20K-10K-10K
100MS-2M-25K-1M-25K-20K-25K-25K
50MS-2M-1M-1M-1M-20K-25K-25K
25MS-2M-2.5M-1M-2.5M-20K-50K-50K
10MS-2M-5M-1M-5M-20K-125K-125K
5MS-2M-10M-1M-10M-20K-250K-250K
2.5MS-2M-25M-1M-25M-20K-500K-500K
1MS-2M-50M-1M-50M-20K-1.25M-1.25M
500US-2M-100M-1M-100M-20K-2.5M-2.5M
250US-2M-100M-1M-100M-20K-5M-5M
100US-2M-100M-1M-100M-20K-12.5M-12.5M
50US-2M-100M-1M-100M-20K-25M-25M
25US-2M-100M-1M-100M-20K-50M-50M
10US-2M-100M-1M-100M-20K-100M-100M
5US-2M-100M-1M-100M-20K-100M-100M
2.5US-2M-100M-1M-100M-20K-100M-100M
1US-2M-250M-1M-250M-20K-500M-250M-250M
500NS-2M-250M-1M-250M-20K-250M-250M
250NS-2M-250M-1M-250M-20K-500M-500M
100NS-2M-250M-1M-250M-20K-500M-500M
50NS-2M-500M-1M-250M-40K-1G-500M
25NS-2M-500M-1M-250M-40K-1G-500M
10NS-2M-500M-1M-250M-40K-1G-500M
5NS-2M-500M-1M-250M-40K-1G-500M
2.5NS-2M-500M-1M-250M-40K-1G-500M

计算方法示例:单通道500US/DIV下测量本机1KHZ方波,长  存储模式(水平500uS档),1/采样率 * 2M=1/100M * 2M=20mS
              单通道500US/DIV下测量本机1KHZ方波,普通存储模式(水平500uS档),1/采样率 * 20K=1/2.5M * 20K=8mS

    好消息是,这个机器的噪声非常小(不插测试线或者接测试线并且探头短接情况下)。当然探头开路会感应到噪声,我的测试环境下2mv档能感应到近10mV左右的50HZ干扰。但机器(或探头外壳)接真正大地(我家平房有一根铁钎钉入室内的地下1米深,呵呵)后这个噪声会降到2MV以下,这个现象和我的另一台20M模拟示波器(国产江苏扬中产)状况一样(它也感应到了近10mV的50HZ干扰)。因此这根本就不是示波器的问题。 感应到的信号和环境有关系,有时换一个地方就会有较大变化。220V电源插座的接地端接地良好的话,就基本不会有这个问题。

    测了一下AVRM48的CLK输出端再加一个74HC04整形。方波竟然到24M波形依然不错,74HC04的波形比AVR的好。AVRM48(直插)和74HC04(贴片)的电源端都就近接上了104,103,102的三个贴片电容,示波器的测试探棒和接地锷鱼夹都已拔下,直接就近接好(≤1CM)。(如果用原来的地线夹和探头小钩会有很大的振铃,即便是在4M方波时也是这样,频率越高越严重,一定要注意测量方法,必竟是100M以上的仪器了)。

    以下实测图都是同样测试条件, 1CH接AVRCLK输出端,10X档。2CH接74HC04的输出端,且2CH设为反相;AVR的时钟输入端,在≤24M时直接插晶振,以上用有源晶振,不会对输出信号有影响。

    开始上图^-^

    顺便测了一下整机电流72mA左右(当时市电239V),估计220V时,电流近80mA。 有时间自制一个DC-DC,用12V升到300V直流供电。

    最后,新机到手仅一天时间,由于水平有限,如有错误及疏漏请大家批评指正,最好有朋友整理成PDF文件便于下载查看。非广告贴,无广告信息。当初选择示波器时候网上苦于找不到资料,颇费周折,希望可以方便有同样问题的朋友,丰富网络资源。

网友:
哈哈,睡前一贴,山寨产品。

网友:
会死机,而且这么容易死机,是噩梦噢

网友:
死机了,杯具了。

网友:
这下可真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灰头土脸的外观比优利德漂亮多了,死机可是杯具中的杯具啊

网友:
不知是相机的原因还是机器本身,看起来呆头呆脑的

网友:
还配个包啊,不错啊。多少钱买的

网友:
死机没关系,频繁死机就有问题了

网友:
上次买某国产示波器本想有个包,一问要200多,倒知道这叫贵

网友:
感觉LZ象托。工具类的东西第一次居然“死机,不要紧…”你看论潭上哪个新用户不对自己的普源一点小问题就破口大骂的?
第一次见到您这么宽宏开明的用户!如此关爱支持厂家的。

对了,您那个方波不仔细看真没看出来是方的。

楼主:
好像是在操作的时候偶尔死机,你想想买都买了……,谁的电脑没死过机啊,又能怎样。
请配合水平时基看,方波就是这个样子的,除了50M那个外。

网友:
50M方波能到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我只测过53.7M,真没看到这些奇怪的锯齿、塌陷
死机你可以怒骂,消费者是上帝啊,至少可以在贴子里警醒他人,查找原因;充分发挥网络的力量。
我就是在一片骂声和拆解的裸照中,确定了选择。
所以我得感谢那些提反面意见的人,以苛责的目光看待一款产品,非常真实。

楼主:
我用的不是标准的信号源,所以只作参考。至少不像正弦波,能看出是方波就可以了,上升下降时间还是不错的,150M的机器肯定比100M的机器强多了。
楼上能看出非常好的53M方波平顶是用多大带宽的机器呢。

至于楼上说的----“死机你可以怒骂,消费者是上帝啊,至少可以在贴子里警醒他人,查找原因;充分发挥网络的力量。
我就是在一片骂声和拆解的裸照中,确定了选择。
所以我得感谢那些提反面意见的人,以苛责的目光看待一款产品,非常真实。”

以上言论我赞同,但是不小心会触动厂家的商业利益,还是不合适的。

网友:
比如我现在就想骂普源:水平时基的旋转编码器有问题,本来往低速方向调节,他可能因为拧快了点,突然会跳到最高扫速,气的我直想骂人!
这问题在你另一个贴子中有人提到过。

楼主:
个人建议旋转编码器不好的话自已换吧,论坛上很多人提到过这个问题了,TEK的也一样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波本来就那样的,如果你测到53.7M的方波还是平顶,直上直下的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别整天托托托的,我还看你像国外的托呢

网友:
骂国产示波器的人不知道有几个用过TEK的低端示波器的,那开机反应速度和储存深度有够你郁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方波本来就那样的,如果你测到53.7m的方波还是平顶,直上直下的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别整天托托托的,我还看你像国外的托呢

如果用1G的示波器看,可能是直上直下的哦。

我没1G的,也是猜想的。^_^

网友:
近日问南塔市场卖示波器的刘经理,说到前些日子有人从他那里进了台150M的机器,估计就是lz吧?不知道lz这台机用的如何?

楼主:
是我。一言难尽,这机器不错,只是软件还有点问题,建议买从厂家新发的货。
我的QQ:403760065

网友:
我自己买过三汇4062B大屏,也是软件商友问题

网友:
给lz的QQ发了消息,不知收到没有?

楼主(2011-01-26):
发现偶尔的死机其实是假死,等待几秒或数秒会再活过来。有时要动一下旋钮。数字的机器有时候反应慢。
再发一个测USB的FM发射机的图。FFT很有用,看到了二次谐波,图上的FFT是按有效值方式显示的,如按DB方式显式,各种频率成份会更明显。

FFT(有效值方式显示) (原文件名:FM100.jpg)

楼主:
再发几个方波图,波形是在PLL芯片ICS1523的SSTL脚测量的。供电脚的纹波不容易减小,也会影响波形。

网友:
能把你测视频信号死机的截图发来看看嘛?

网友:
入手没多久,硬件版本号一致,但软件版本号后面附加了R1,不知何意?并且有序列号与包装箱条码及机身后面条码一致.楼主此机居然无序列号??

鼎阳官方居然不提供软/硬件升级程序.

附带的光盘程序安装后USB与电脑连接后,电脑同步数据那叫一个慢啊!有时居然软件自行崩溃!目前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安装W7系统的原因? 数据同步的速度好似USB1.0的感觉,说明书中好像没提及USB接口到底是1.x还是2.0规范?总之,附带的软件程序几乎就是个鸡肋!形同虚设.

见过朋友拆开过此机内部,做工还算可以吧.有几只小芯片型号被抹去. 供电采用了开关电源,明显看到散热结构设计欠妥---风扇距离电源部分较远,只有一只风扇属于吸排型,也即空间热度被风扇“吸收”后向机壳外拍出,猜想:若是设计采取2只风扇,也即一只吹、另一只排会不会更好? 朋友打开外壳后,机器在无外壳“束缚”状态中,开机约二十分钟左右,手触电源部分一只LM317散热片居然温度较高!可想电路设计及散热设计之一斑..

主板上采用了多只日产微型继电器(隐约记得不是欧姆龙,什么牌子想不清楚了)操作面板上所有的按键(非旋钮)均是导电橡胶---类似遥控器中的那种,不知日久后会不会导电失效?

机器运行采样、计算、显示速度还算可以吧?精度也算可以吧.不要跟泰克或安捷伦高端机器相比,价格摆在那里了. 软件部分BUG不少,波形录制菜单中 回放/录制 中的 “操作” 居然显示当前状态而非提示状态,也即实际进行录制/回放时,菜单显示着停止符号,而实际停止时,显示的却是回放或录制符号!真叫人别扭啊!不知软件怎么测试的??

网友:
风扇从开机开始,便一直处于恒速常转状态,夜深人静时显得噪吵,若设计自动温控式就好了.看了朋友拆掉那台机器内部,有些担心夏季高温时能不能扛得住?

附带的2只探头做工那叫一个节约呀!外观看着脆弱,待永久后验证到底是否可靠?

若这里有鼎阳的人员,强烈希望你们网站提供及时更新的软/硬件升级程序.总不能叫用户隔段时间就往经销商处跑吧?更不至于隔段时间把机器寄到深圳厂家升级吧?况且看到网上有好多商家经销,难道购后再寄到网购处升级?

既然鼎阳想占有市场更加发展,就不要忽略售后服务的实效性..

楼主:
QQ:403760065 不在线的话,请留言。

机器的序列号被我抹去了。

试过2台机器了,风扇噪声很小。

电脑的上位机软件的确没法用,太慢了。我的是XP系统USB1.1,这个机器用U盘很好用,试过一种4G的也能用,试过几种8G的都不能用,现在我用读卡器,插一个2G的SD卡。

不要试着在长存储下向本机长存储波形文件,容易死机!----和被测波形无关。

估计是CM尾号的机器销量小,有的问题没发现,但显然厂家解决问题的速度非常迟缓,并且似乎没有打算做好升级软件供用户网上下载,无形中增加用户的升级成本(升一次花一次邮费),让人怀疑研发能力。

网友(2011-04-27):
回复 楼主:
本人是新人一个在这逛了逛 发现很多人都对鼎阳不满啊

网友(2012-02-08):
回复 网友C:

哈哈,跟大胡子的遭遇差不多,死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啦!

国产示波器不是都多多少少的给芯片超超频嘛,这一点对于保证产品性价比也是很重要的内功。

劝厂家干脆省省事不要打磨芯片了,这样用户买回家还可以自己换换更高的芯片,挖掘下示波器的潜能。

如果再能够开放刷不同型号带宽的软件,估计这产品就卖疯了……

另一个好处,用户撕掉封条,厂家可以不用保修了。

发扬折腾精神!!!

网友(2012-04-20):
看楼主的,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