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每次定位都固定偏移一个地方 为什么?求助

楼主(2010-12-27):
求教:本人初学GPS,随意从朋友处拿来几只二手二代韩国GPS模块,型号:C-370-05  2005年8月份生产 用测试软件(GPSVIEWER)搜星正常,但是一上地图(凯立德)就显示偏移(南偏东200米左右)几只都是如此,而用其它模块(从咱论坛邮购部购买的)则显示正常,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种问题是怎么回事?还有,看到可以刷固件,不知是否可行,用什么软件来刷?

网友:
请定点比较经纬度。你做得实验没有太大价值,环节太多,无法说明问题。

楼主:
经纬度并非胡乱定位,而是固定偏差在某一点(试了三四个,都是距离实际方位南偏东200米左右),正因如此让我有了以上问题,想搞清楚,此模块更新固件是否可以解决此问题,在论坛中看到有SirfFlash这个软件,但读出未成功,能否邦小弟一把,先谢了

网友:
都是距离实际方位南偏东200米左右   ----------- 讲_法不科学,实际位置你靠啥标定的?

地图本来都有偏差,另车载导航类软件都有路网匹配算法把你坐标修改到车道上所以你通过这样的方法测试有问题。
另地图软件里的坐标其实都是经过中国加密的坐标。

正确的方法:
拿一个高精度的GPS作一次单点精密定位,获取一个固定位置的 真实坐标(估计能到1m精度)。再把需要检测的GPS接收机在此点上读出的坐标作位置效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讲话可能没数据说服力度,可是我用从咱们论坛购买的370和470测试的地图位置(也是我实际所处地理位置)为基准 ,被测试的这几个模块都是在地图上向南偏东200米,并且不是无章法的偏,而是都偏在离基准点的南偏东上,请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讲话可能没数据说服力度,可是我用从咱们论坛购买的370和470测试的地图位置(也是我实际所处地理位置)为基准 ,被测试的这几个模块都是在地图上向南偏东200米,并且不是无章法的偏,而是都偏在离基准点的南偏东上,请各位老大指点

你实际所处地理位置 经纬度坐标呢?你都没有还比较啥。
就像你没有尺 说2个东西 那个更像10cm 有啥意义?

反正你这样问估计没啥人能给你啥有价值的答复。 另收星环境是啥 环境照片有否 位于google map上那? 啥信息都没有。
你如果是真实有项目建议用我给你的方法测试。 自己玩哪你就随便折腾把。

网友:
有个测地系的问题,这个通过比较两模块的输出能判断出来.可能性比较大.
以前日本模块有东京测地系的.现在应该多用WGS-84

网友:
经纬度 有很多体系,WGS84 EGM96 BJ54 西安80 ..........

大家对椭球的定义不同。
其实gps内部都是用固地固心的笛卡尔坐标系在计算的。 XYZ

一般不太有默认out 其他系统的坐标。毕竟这些芯片厂商都是欧美的。

图片上那个算是SiRF II的,应该还能有输出RAW data的能力。

关键是不比坐标比地图,把log下来的NEMA拿出来比还好点。
当时的DOP值呢,啥都没有。

楼主:
稍候上传经纬度坐标等参数,我确实不是专业做项目的,但也绝非玩玩而已,因为我确实没有找到相关问题的帖子,就发出来让各位老大邦忙看看 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