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WI指令不明白

楼主(2010-12-27):
用的是ZLG的MagicARM2200实验箱  其中有一个实验是地址重映射的实验2.13  用C编的程序很好理解  但是其汇编语言程序就搞不明白了,请高手指点为盼!
文 件 名:main.S
; 功    能:将存储器重映射到片内RAM(0x40000000~0x4000003F)
; 说    明:更改0x40000000~0x4000003F的内容。观察0x00000000~0x0000003F地址上的
;           数据有何变化。
程序如下:前面是容易懂的,但是后面从“; 修改中断向量-----END 就不明白了.”  这里面的SWI  0x123456 指令在本程序中到底起的什么作用?
MEMMAP           EQU           0xE01FC040

                        EXPORT  MAIN
                        IMPORT        Reset

                        CODE32
                    AREA    MainCode,CODE,READONLY

MAIN                NOP

; REMAP操作
REMAPS                MOV                R0,#0x40000000                        ; 复制中断向量代码
                        LDR                R1,=Reset
                        LDMIA        R1!,{R2-R9}
                        STMIA        R0!,{R2-R9}
                        LDMIA        R1!,{R2-R9}
                        STMIA        R0!,{R2-R9}

                        LDR                R0,=MEMMAP                                ; REMAP操作
                        MOV                R1,#0x02
                        STR                R1,[R0]

                        ; 修改中断向量
                        LDR                R0,=0x40000028                        ; 修改SWI中断向量,使其指向HALT
                        LDR                R1,=HALT
                        STR                R1,[R0]

                        ; 运行SWI中断
                        SWI                0x123456
LOOP        B       LOOP

HALT                NOP
                        B                HALT

                        END

网友:
SWI 好像是软件陷阱中断。
调用SWI这条指令就是说CPU接受到一个中断,然后CPU跳到中断程序去执行

这个中断就叫做软件中断。

网友:
SWI 强行触发这个中断,就跟其他硬件触发中断一样的道理。楼主多用用百度搜吧,SWI在很多指令集中都有

网友:
嗯,如LS所说,另外SWI中断是有中断号的,可以通过中断号的不同来区分不同的SWI中断,中断号包含在SWI指令中,需要自己提取出来

网友:
软中断,执行后跳转到地址0x00000008.
之后的处理估计要到Reset.s里面找了。

楼主:
谢谢回复!衷心地感谢!  现在的问题是:就上面这个具体的程序,到底SWI起的什么作用?程序是怎么执行的?题目要求:将存储器重映射到片内RAM(0x40000000~0x4000003F)   更改0x40000000~0x4000003F的内容。观察0x00000000~0x0000003F地址上的数据有何变化。  怎么更改?在哪里更改?

楼主:
已经明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