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P捕捉模块的程序,有问题,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0-12-27):
各位大侠。请帮忙看一下我的下面的程序,是关于pic16f873单片机ccp捕捉模块的,为什么我得到的结果不正确呢?
我想得到的“t”的值为每个脉冲的相隔时间,单位是ms,晶振是10M的,非常感谢,菜鸟在线等……谢谢……

楼主:
也就是下面的截图,谢谢……

网友:
具体是什么现象的问题?是不是你的被捕捉信号频率太低定时器已经溢出了?或者太高没法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的值一直为0,应该不会,测试用的被捕捉的信号的周期为50ms,不会溢出的啊……

网友:
10M下T1不分频溢出一次是26.214mS啊!
而且你的low是什么类型的,float还是INT,cp0z是一直为0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喔,我没有考虑到溢出的时间,如果用8分频应该可以吧。T1CON=0X30;
low和t都是float类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喔,我没有考虑到溢出的时间,如果用8分频应该可以吧。t1con=0x30;
low和t都是float类型的……

反正在余量和测量精度间找个平衡点吧。
另外while(flag==1) 这样的写法会直接sleep的,因为程序第一遍执行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信号捕捉都没发生。
截图里那个while(1)可以,但是要用flag判断,捕捉完成才执行,不然你那几句一直在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啊……

网友(2013-08-29):
不太理解捕捉口是怎么设置的?
难道TRISC2=1;就是捕捉口了?
那么如果有程序几个按键也设为输入口,岂不都成捕捉口了?

网友(2014-11-28):
学习学习,正为DSPIC的捕捉测频问题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