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切换的探讨,高手帮帮忙分析可行性

楼主(2010-12-27):
最近需要设计电池和外部电源供电的电路,此图是自己设计的,请高手们分析下此电路的可行性,我设想的工作机理是这样的。
    电池是锂电池,电压3.7V,外部电源输入5V。在只有电池接入,外部电源没接入时,Q0的栅极被电阻R0拉高,此时Q0截止,电路不工作,当按下按钮S0时,Q0的栅极被接到地,Q0导通,Q1由于一直被R1拉低(LM393不工作),此时也是导通的,单片机开始工作,P1.2输出高电平,Q3导通,这时即使按钮S0断开,Q0也是导通的,因为栅极通过Q3接入地。如果此时P1.2输出低电平,则Q3截止,Q0也截止,这样电路就切断电池供电。
    外部电源接入,电压比较器LM393(LM393工作电压是2-36V)开始工作,由于外部电源输入5V,经二极管压降也有4.6V,比电池3.7V电压高,所以电压比较器管脚1输出高电平,Q1截止,这时电池不供电,由外部电源供电。而当外部电源撤离时,电压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电压比较器的管脚3电压降到比电池电压低时,管脚1输出低电平,Q1导通,这时改由电池供电。
    请高手们分析下是否可行,或者谁有好的关于切换电路的方案推荐下,谢谢

双电源切换电路 (原文件名:2903573_1293331125hAR2.jpg)

网友:
请看LTC4412, 里边有这个典型应用。缺点是贵,优点是凌特的东西,可靠性没得说。而且封装小。

网友:
楼主这样就占用了单片机的两个IO口, 不占用可以吗?我看坛子里面有人只用一个pmos就可以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是块好芯片

网友(2013-11-12):
不知工作过程中此电路的功耗情况怎么样?是不适合主、备电源都是电池供电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