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测试RT-GUI部分 radiobox的create部分radiobox->item_selection=-1;是

楼主(2010-12-27):
vs2005测试RT-GUI部分 radiobox的create部分radiobox->item_selection=-1;是不是有bug?测试的时候
按下鼠标之后调用rtgui_radiobox_onmouse()之后在调用rtgui_radiobox_set_selection()中

rt_uint16_t old_item;

old_item=radiobox->item_selection;
....
....
....
/*update radiobox widget*/
rtgui_theme_draw_radiobutton(radiobox,old_item);
如果是初次调用则 old_item=65536(-1);
所以调用失败;
查看代码create和constructor的时候radiobox->item_selection;的值初始化为-1,这样再调用rtgui_theme_draw_radiobutton()的时候
即rtgui_dc_draw_text(dc,radiobox->items[item],&item_rect);中的radiobox->items[item],item参数是65536,程序立即死机!
我将其改为了0

或者说初始化的时候我们要手动初始化为一个正确的值

网友:
分享下你的工程吧,才入行,还不晓得改怎么建vs调试环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VS2005直接用啊,改提供的DEMO就可以了

网友:
RT-Thread/GUI的一系列代码在修改中...打算把所有和selection相关的都初始设置为-1(即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