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ib编译出错,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10-12-27):
最近在编译glib,发现几个版本都是在这个地方卡住,现在编译的是2.27.5版本的。make后出现下面的错误: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s100018/mywork/glib-2.27.5/gobject'
make[1]: `glib-genmarshal' is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s100018/mywork/glib-2.27.5/gobject'
echo "#ifndef __G_MARSHAL_H__" > xgen-gmh \
        && echo "#define __G_MARSHAL_H__" >> xgen-gmh \
        && /usr/bin/glib-genmarshal --nostdinc --prefix=g_cclosure_marshal ./gmarshal.list --header >> xgen-gmh \
        && echo "#endif /* __G_MARSHAL_H__ */" >> xgen-gmh \
        && (cmp -s xgen-gmh gmarshal.h 2>/dev/null || cp xgen-gmh gmarshal.h) \
        && rm -f xgen-gmh xgen-gmh~ \
        && echo timestamp > stamp-gmarshal.h

(process:32531): GLib-Genmarshal-WARNING **: unknown type: VARIANT
make: *** [stamp-gmarshal.h] Error 1

网上搜了也没找到方法,不知该如何解决~~请教各位高手们~

网友:
你用-j参数了??

楼主:
没有,configure的设置如下:
./configure --prefix=$PWD/my_output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CC=arm-none-linux-gnueabi-gcc ZLIB_CFLAGS="-I$PWD/myzlib/include" ZLIB_LIBS="-L$PWD/myzlib/lib" --cache-file=arm-linux.cache

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了,晕呼呼的~~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