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t的陀螺仪么?推荐一款便宜点的,其他牌子也行

楼主(2010-12-27):
如题,玩具上面用,精度不要求很高,关键是便宜,先谢谢了

网友:
陀螺仪都不便宜

网友:
村田enc03,淘宝上最低到14元左右了

网友:
ENC03是音叉的,性能比MEMS的差,不过玩具够用了。

网友:
st的陀螺型号很好辨别
型号为l?5?0
带y的是yaw轴的ly530 ly550  3表示检测范围300度/秒 5表示500
带pr的是两轴pitch和roll的lpr530 550
带py的是两轴pitch和y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