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中的PD反馈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27):
请教各位高人,是不是激光被遮挡后pd引脚会有电压变化

网友:
这个是用来检测光功率的,也就是一个探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用来检测光功率的,也就是一个探测器

那激光遮挡后pd脚电压会变化吗?

网友:
不会。。因为这个是检测LD内部的光功率的,而不是往外发的光

只是监测它的发光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