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本安型的3节电池保护电路,但问题太多!望大侠帮下!

楼主(2010-12-27):
3节锂离子电池串连,输出要求电压12V,限制电路1A,
基本保护电路 (原文件名:SGP%I_0W3I55(O~76MJWORF.jpg)

保护IC我用的S-8254基本保护功能都有,但好像过流保护无法外设调节!
问题是我想再加个过流保护个短路保护本来想用LM317 但好像负载变化时电压比较大,
这个电路不错,但实际用的时候0805有时就坏了 不稳!由于电路要求本安对于电池本身做了不少工作 但电路部分本人新手望指点,如何附加过流和短路的简单又安全的保护电路。对于做过认证的高手请问电路方面还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人呢  平时不是人很多吗?现在没人回答了!!!!!!!

楼主:
为什么又要沉了!

网友:
本来做本安的人就不多

网友:
第一次做你就搞到12V1A,有难度,另外本安是需要两级保护的,这个考虑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2个可恢复保险丝,再电池管理IC也有限流和短路保护,我准备再加一个短路保护电路,现在问题是这样弄个短路延时在30ns一下的短路保护电路,因为火花实验30ns的保护时间估计是可以通过的,不然的话我就知道去加限流电阻了,那样消耗不是一点点。

网友(2011-07-26):
做本安电路确实做的人不多。

网友:
本安电源的两级保护,都必须是独立能满足火花试验的。GB3836.4里面说的是“正常工作或者一个故障点的情况下”。
所以你首先得考察S-8254的保护参数是否满足要求。一般来讲,12V的电压,输出保护电流不要超过1.5A(经验值)。
另外一级,也就是最接近负载这一端,我见过老产品采用的是取样电阻+电压比较器(增加可靠性,可以是若干个比较器并联)再驱动PMOS开关管的方案。

网友:
另外,我的印象中如果你的电池(含保护板)与后级的电源变换电路(DC-DC、LDO等)是一个整体的话,电池的输出可以不用两级保护。这里的多级保护是针对一个整体来说的。而后续的LDO、DC-DC往往都带有过流保护功能,只是他们的响应时间达到30ns很困难。

网友(2012-04-22):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本安电路怎么样了?

网友(2014-11-14):
这个芯片本身有过流保护. 仔细阅读官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