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个50Hz交流1uA电流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0-12-27):
电路中要用到小信号采集1uA-500uA的50HZ交流电流,采样电阻100Ω,经运放放大后给dsPIC33自带的12bit-ADC,软件计算有效值。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AD采集到的最小信号就是2uA(姑且叫做干扰信号吧);但是当连接仿真器或是示波器(只连接地线),没有干扰信号,一切正常,可以采到0电位;不知道是不是地上有噪声干扰,但是为什么连接到另外一个地线后就没问题了呢?还有就是当用手摸PCB地线时,干扰信号明显减少。
在ADC采集前加了一个阻容低通滤波器,干扰信号小了一半,但还是有的,只有当连接到示波器或是仿真器的地线时,干扰信号才会消失。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怀疑是大规模铺地没有解决好,求助了。。。。。。

网友:
采样电阻最好采用 绕线电阻,
信号和AD之间加一个高输入阻抗的差分放大器

楼主:
当系统接大地以后能就没问题了,但是仍然希望能够在不接大地的情况下能正常采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目前最怀疑的情况就是共模干扰,重新设计了几个采样电路,希望大家帮忙看下,给个建议啥的

楼主:
采集电路 (原文件名:1uA采集电路.JPG)

楼主:
上图的说明:
(1)是原来的采集电路;
(2)(3)(4)是新设计的采集电路,希望高手能帮忙分析其优缺点。
整个系统是放大1uA-500uA的电流信号,图中部分电阻尚未匹配

网友:
直接上仪用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上仪用运放。

有这个打算,AD620,不过还是想着能不用仪表运放就不用吧

网友:
对非常微弱的信号,请注意细节。
如:是否采用差模放大?供电电压纹波有多大?线路有多长?是否采用包地的PCB设计等。
如果不是差模放大模式,则一定要共地,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非常微弱的信号,请注意细节。
如:是否采用差模放大?供电电压纹波有多大?线路有多长?是否采用包地的pcb设计等。
如果不是差模放大模式,则一定要共地,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感谢,这样来说,还真的用仪表运放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