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控制器和DDR2内存之间加电平转换芯片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0-12-27):
因为板子上有DDR2和其他外设共用bank,工作电压又不一样,所以要加电平转换芯片。给外设加的话要用4片转换芯片,给DDR2加的话只要3片就够了。大家给点意见啊。这样做有问题吗?除了引入延迟之外还有什么影响?

网友:
给DDR2加电平转换可以说是自找无趣
延迟,几乎可以肯定 满足不了
电平,你能搞到SSTL18的电平转换芯片么

网友:
应该是肯定不行

网友:
DDR2有专门的buffer,不过有没有电平转换的就不知道了